关于单片机的中断延时误差补偿

楼主(2020-02-26):
中断的延时误差是怎么算出来的,补偿的时候需要加上的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网友A:
中断要快进快出

网友B:
中断里面操作要少别写太长了。

楼主(2020-10-24):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面操作要少别写太长了。

就是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不能超过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这样吗?

网友C:
中断程序执行时间加进入中断的时间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D:
就是把命令用时算进去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命令用时算进去减掉

谢谢,这个目前用的是小工具计算出来了,但可能还是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