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们,应该怎样通过原理图知道sc92f7003芯片各个引脚用个是哪一个功能?

楼主(2020-02-26):
求教大神们,通过原理图可以反推出sc92f7003芯片各个引脚用个是哪一个功能?每个引脚有很多功能。

网友A:
要结合你的整个原理图来看。拿P2.4为例,外围电路如果接了一个LED。可以调节亮度,那么是用的PWM功能,若只有点亮功能,那可以是用通用IO,如果外接的是个按钮,可能是用的INT,

网友B:
因为单片机的用途不是单一的,很多元,每一个原理图都是一个产品。你如果需要了解每一个口是什么功能,首先要了解整个产品是做什么用途,根据用途来确定需要单片机做哪些控制。这样就好理解每一个做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