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开关电源的理解

楼主(2020-02-26):
想做一个多路输出反激开关电源的题,要求是5v主控。请问这5v主控,是主控的pwm芯片的启动电压是5v。还是多路输出的5v为主电路。

网友A:
这里是指控制电路取样信号来自多路输出中的5V通道,这样在负载发生一定范围变化时可以保证5V的精确控制,其它电压通道有可能因此有小幅电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指控制电路取样信号来自多路输出中的5V通道,这样在负载发生一定范围变化时可以保证5V的精确控制,其 ...

谢谢,晓得了,我还以为是要5v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