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作为输入时,有的程序没有置1?

楼主(2020-02-26):
      在写一个51程序的时候,忽然想到书上的一句话,说是51单片机IO口作为输入时,需要先向该为置1,但是大部分程序都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太理解。

网友A:
因为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所有I/O口默认高电平,如果程序没有操作相关IO口,其状态始终为1,所以可省略。

网友B:
没有吧,没印象

网友C:
因为单片机开机或复位后默认输出1,也就是端口场效应管默认是截止的,外接按键时只改变了端口的状态,并没有改变端口场效应管的导通和截止状态

网友D:
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所有I/O口默认高电平

网友E:
因为IO口作为输入时初始被置1, 这样就可以被外部器件拉低, 检测IO口的电平高低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被外部器件拉低了
如果IO口置0的话, 那么外部器件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IO口都是0, 就没法检测了

网友F:
所谓的准双向口就是这样。上电使能弱上拉了,默认已经是1了,就不用写1了。如果之前操作过,写0了,就没法直接读了。

网友G:
具体要看是什么单片机,一般默认是配置为输出的 ,如果要做为输入,需要程序配置。但不排除有些单片机可以不用配置直接可以读取IO口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所有I/O口默认高电平,如果程序没有操作相关IO口,其状态始终为1,所以可省略。

谢谢你,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单片机开机或复位后默认输出1,也就是端口场效应管默认是截止的,外接按键时只改变了端口的状态,并没有改 ...

谢谢你的回复,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没印象

确实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具体要看是什么单片机,一般默认是配置为输出的 ,如果要做为输入,需要程序配置。但不排除有些单片机可以 ...

我说的是51单片机,确实如上所说,我已经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准双向口就是这样。上电使能弱上拉了,默认已经是1了,就不用写1了。如果之前操作过,写0了,就没法 ...

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IO口作为输入时初始被置1, 这样就可以被外部器件拉低, 检测IO口的电平高低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被外部器件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单片机上电复位后所有I/O口默认高电平

是的,谢谢你奥

网友H:
有些单片机会有这个问题,最好是先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