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焊接台

楼主(2020-02-26):
以前买过一个焊接台,使用一段时间发现有如下毛病:
1、照明灯要随时调整位置;
2、夹持PCB板的夹子如果PCB板大一点或重一点都夹不稳;
3、所有调节机构尺寸太小,用手都扭不紧,必须用钳子才行;
4、夹持件与放大镜之间活动范围小,有些地方放大镜看不到;
5、底座轻、重心高,容易倒。
为此,自己动手重新制作了一个焊接台。
首先用CorelDRAW12进行设计:
用1mm厚的白铁皮制作支架:
在台虎钳上整形成如下形状:
用一块捡来的人造板作底座,尺寸为25cm×16cm,足够稳定,再也不会倒了。
所有镙丝的尺寸为φ2.5mm。
部分细节:
橡胶脚是用AB胶粘上的:
把原来焊台的放大镜拆过来,用铁夹子代替原来的底座,正好夹在木板上。
只不过要注意,在铁夹子内部上、下都要粘上一片吹塑纸,用鼠标垫也行,否则的话,由于夹子前端接触面积小,会夹不稳的。
用敷铜板锯一个圆环,制成LED的PCB板,将20枚贴片LED焊接在上面,LED两个并联为一组再10组串联。制作完成后固定在放大镜的下面,用原来LED的驱动器即可。
装配后的效果如下:
由于夹持支架能分别上、下、左、右移动,放大镜也能左、右移动,所以此焊台能适应多种尺寸的PCB板。

网友A:
必须给个赞

楼主:
在实际操作中,感觉到4个夹子固定PCB板很不方便,于是重新改成左边固定端取消夹子,用一个缝隙来固定。缝隙的制作更简单,剪一片2cm宽度的铁皮,中间夹一片宽度为1.8cm 的废PCB板构成:

这样处理后,由4个夹子变成了1个夹子,拆装PCB板就很方便了。

网友B:
楼主的手工很值得点赞

网友C:
设计的太好了,很实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捧场。
为了方便焊接贴片元件,又在平台上增加了一个辅助装置:

该装置有多个自由度,可以将贴片元件压在PCB板上的任意位置,方便焊接。

网友D:
这个必须赞

网友E:
这手工非一般的牛,楼主肯定是上班无聊得很

网友F:
我给个建议,可以用木板做基板,可以加上烙铁架和热风枪和焊锡,助焊剂

网友G:
强强,费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手工非一般的牛,楼主肯定是上班无聊得很

早就没上班了,这段时间关在家里确实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给个建议,可以用木板做基板,可以加上烙铁架和热风枪和焊锡,助焊剂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考虑过,如果烙铁架等也组合在上面的话,拆装PCB板会很不方便,可能会烫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强,费用多少

也没什么费用,木板是捡来的;铁皮是几十年前买的,用到现在也没用完;螺丝钉也是几十年前买的,算是消耗库存吧;只有放大镜是前几年买的一个焊台,就是第一个图上拆下来的。

网友H:
建议架子那里开槽,夹子可以自由滑动。
夹子螺丝使用手拧螺丝,可以用电脑机箱螺丝(螺母不好找,可以用塑料盖等尼龙塑料打孔当螺母),或者用普通长螺杆,多加几个螺母当手拧螺杆。

网友H:
为甚么没有显示?我是新人的原因?

网友H:
3个建议。
1,夹子固定空改滑槽,可以自由滑动。
2,固定螺丝用手拧螺丝,可用电脑机箱盖螺丝,螺母用矿泉水瓶盖等尼龙塑料就可以。或者长螺杆多加螺母。
3,夹子干脆就买几个金属万向管,就是台灯那种,一个10-15厘米的万向管才5元。买三个四个都可以,比拟贴片架子强更多。就是这玩意:

网友I:
nb,一直想有了楼主这发明,焊接不会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个建议。
1,夹子固定空改滑槽,可以自由滑动。
2,固定螺丝用手拧螺丝,可用电脑机箱盖螺丝,螺母用矿 ...

谢谢你的建议,手拧螺丝值得一试。

楼主:
这几天制作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在这个焊台上加工,真是太好用了,特别是焊接0805贴片元件,一个字“爽”!

网友J:
可以可以,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手拧螺丝值得一试。

这样改进一下就更好用了

网友L(2020-04-21):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点赞

网友M(2020-06-06):
厉害了,动手能力强~!

网友N:
手工不错!请教一下,钣金折弯怎么弄得这么平整,有啥高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手工不错!请教一下,钣金折弯怎么弄得这么平整,有啥高招呀

台钳+铁锤

网友O(2021-02-05):
点赞!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P:
事实证明一个机加工无聊起来多可怕

网友Q:
就佩服这种能动手的!

网友R(2021-11-10):
动手能力强

网友S:
还行吧,只是翻转PCB板不是很方便。

网友T:
报废的硬盘里面的磁铁拆下来,把鳄鱼夹固定在磁铁上,磁铁吸附在工作台上,移动很是方便,力度也完全够用。

网友U:
继续等控制上图仿制

网友V:
必须点赞,我也有个,马上改

网友W:
好设计师,好钳工

网友X:
创意无限!我更喜欢板子随便两边翻看,怕出错

网友Y:
哇塞,楼主太棒了!必须给个赞
提个小小的建议:可以做个支架防烫伤哦

网友X(2021-12-21):
看来也得把我那个改进下下了

网友Z:
很受启发真的很实用    点赞

网友AA:
这焊台实用

网友AB:
玩到极致,也就是敬业!

网友AC:
把螺丝孔之间联通或者用2块板材代替一块板材,两块板材之间留下安装螺丝的位置,这样前后左右距离可以调节,适应不同面积的PCB。

网友AD(2022-02-09):
引用 网友H:
建议架子那里开槽,夹子可以自由滑动。
夹子螺丝使用手拧螺丝,可以用电脑机箱螺丝(螺母不好找,可以用塑 ...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AE:
这手工也太厉害了

网友AF:
太棒了,必须顶起!

网友AG(2024-02-26):
手工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