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有源蜂鸣器在某些单片机IO口上无法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0-02-26):
最近买了几个高电平触发的有源蜂鸣器,放在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上使用发现没用(使用的STC89C52,P0口已经接好上拉电阻),于时寻找问题。
我用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让有源蜂鸣器有节奏的响-停-响-停。发现只有P0口能实现。其他的口一点用都没有。
我干脆把程序删了,毕竟51单片机上电IO口默认是高电平,把GND和VCC接好,理论上中间那根线点接任意一个IO口都应该会响才对。然而IO口一个一个的试过去,发现只有插在P0的口上才能响。
换了同型号的高电平有源蜂鸣器和同型号的最小系统板也是同样的状态。反正就是除了P0口,其他的口用同样的程序完全没有效果。
后来换了一块不同型号的开发板,发现也是有些IO口能驱动这个有些完全不行。
仔细看了一下蜂鸣器模块,也就是常见的接法,电阻也是1K欧的,看不出什么问题啊。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本人比较小白,偶尔玩玩这些遇到问题也想不出啥头绪,请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在这个型号的最小系统板上只有P0口能驱动高电平触发的有源蜂鸣器

在这个型号的最小系统板上只有P0口能驱动高电平触发的有源蜂鸣器

网友A:
51单片机I/O口高电平驱动能力极弱,需外接1~3K上拉电阻才能用高电平驱动该模块。

网友B:
有电路图?或者加个射随三极管试看

网友C:
把点不响的IO设为推挽输出试试

网友D:
你接vcc响不

网友E:
有源还是无源蜂鸣器?

楼主:
好吧,我已经决定买低电平触发的有源蜂鸣器了。

网友F:
加个8050三极管

网友G:
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好了。一般为1~10K

网友H:
我也是,有源蜂鸣器高电平触发,只有在P0口才能正常工作,其他口不行,每次上电时,在P0口处会自动响。楼主现在问题怎么解决的呢,其他口解决问题了没?我也着急呢

网友I:
低电平触发好一点,高电平触发即使控制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在上电瞬间可能也会响一下

网友J:
只有P0有上拉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