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如下,求对应原理图中是什么元件

楼主:
查看数: 2415 | 评论数: 15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0-2-26 20:35

正文摘要:

单片机,学习新手,正在学习画原理图,PCb布线,遇到问题,求帮帮忙。找不到这是什么电容元件,原理图中,搜不到唉

网友A(2020-03-08):
电解电容,带极性的

网友B:
这是10uF的电解电容(极性电容),阴影部分为负极,此电容应该是作复位用。

网友C:
只是一个电解电容,原理图库好多不同 ╪ 大概像这样的

网友D:
1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E:
10Uf的电解电容,阴影部分为负极

网友F:
这是一个复位电容,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有采用电容来复位!影音部分是负极

网友G:
原理图中的名称就是“CAP-ELE”

网友H:
电解电容,阴影部分就是负极

网友I:
10uF电解电容

网友J:
普通的直插式电解电容  就是电容里面带个小加号的那个,有极性,阴影部分就是负极。

网友K:
没原理图不是很会分辨,不过这应该是1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L:
是10uF的电解电容  rad0.1-rad0.6

网友M:
就是普通的电解电容

网友N:
电解电容,下面是电容的-

网友O:
这是复位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