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和手机,并且能用手机发指令,求程序思路

楼主(2020-02-26):
想用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和手机,并且能用手机发指令,需要怎么写程序呢?小白在线求教,女生

网友A:
蹲一个,同工科女,需要蓝牙连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蹲一个,同工科女,需要蓝牙连手机

可以买一个蓝牙模块转串口,手机上下载一个蓝牙调试助手,单片机通过串口给蓝牙发送数据,然后将串口数据转为蓝牙,手机就能收到单片机发来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