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编程问题,加入资源

楼主(2020-02-26):
我有一个E语言的加载资源程序,就是把一个文件可以是DLL,或是EXE,以资源的形式加入到程序代码中
我想用C++以这样的形式加入

网友A:
C 中有 .H 可以模块化使用的,C 中也可以调用其他的 C 。

楼主:
不行,给个实例,我看下, 这样,只言语片不行,搞不了。来个实例一看明白,麻烦了

楼主: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能用这样笨办法了。我再调用别人写好的。dll出现堆栈错误。  找了很多资料。 其实就是在库函数名字上。加一个@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达不到我的目的。我是想放到zy里,直接是放到内存中加载函数。这样加上符号。@他是找不到函数名字了。  所以我只能在c中调用。于是又用vs做了一个简单调用的dll但是这样没法把别人的。dll加载到zy里。 我不会用vc加载zy。所以没办法,我选择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法。就是把别人的dll也加载到zy里。然后把两个dll都是放到内存中。然后我要函数是c调用。只不过麻烦的是,要传递一个函数的地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