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避障程序

楼主(2020-02-26):
本小车是从网上买的,7.2v电车供电,L298N电机驱动模块。
系统的硬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MCU:STC89C52;
(2)电源:7.2V、1600mah的可充电镍镉电池;
(3)红外光电传感器;
(4)超声波传感器:HC-SR04
(5)两个直流电机;
(6)电机驱动芯片:L298N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define DIS_DATA  P0

unsigned char code DIS_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sbit cs0 = P2^0;
sbit cs1 = P2^1;
sbit cs2 = P2^2;
sbit cs3 = P2^3;
sbit MOTO1_IN1 = P1^0;//左轮电机
sbit MOTO1_IN2 = P1^1;
sbit MOTO2_IN1 = P1^2;//右轮电机
sbit MOTO2_IN2 = P1^3;
sbit MOTO1_PWM = P1^4;
sbit MOTO2_PWM = P1^5;
sbit Tx = P3^3;
sbit Rx = P3^2;
sbit Key_1 = P3^5;
sbit Key_2 = P3^4;
sbit Led = P1^7;

void RED_SCAN(void);
void Turn_Forward(void);
void Turn_Right(void);
void Turn_Left(void);
void Turn_Stop(void);
void Turn_SRight(void);
void Turn_SLeft(void);
void Test(void);
void Key_Scan(void);
void send_wave(void);
void Delay10us(void);

unsigned char i = 0,j = 0;
unsigned char a = 0,b = 0;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char flag1 = 0;
unsigned char timeH = 0,timeL = 0,time = 0;
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flag_csb_juli=0;
unsigned char iCnt;
unsigned int displayvalue;
unsigned int scan_status;

float distance;

int main()
{
        Tx = 0;
        EA = 1;
        TMOD = 0x11;
        TR0=0;
        TR1=0;
        MOTO1_PWM = 0;
        MOTO2_PWM = 0;
        TH0 = 65517/256;
        TL0 = 65517%256;

        while(1)
        {
                Key_Scan();
                if(mode == 1)
                {
                        ET0 = 1;
                        TR0 = 1;
                }
                if(mode == 2)
                {
                        ET0 = 0;
                        TR0 = 0;
                        MOTO1_PWM = 1;
                        MOTO2_PWM = 1;
                        send_wave();

                }
        }

}

void RED_SCAN(void)
{
        switch(P2&0xf0)
        {

                        case 0x60:        Turn_Forward();flag = 0;scan_status=110;
                        break;

                        case 0xC0:        Turn_Right();flag = 0;scan_status=1100;
                        break;

                        case 0x30:  Turn_Left();flag = 0;scan_status=11;
                        break;

                        case 0x80:  Turn_SRight();flag = 2;scan_status=1000;
                        break;

                        case 0x10:  Turn_SLeft(); flag = 1;scan_status=1;
                        break;

                        case 0xE0:  Turn_Right();flag = 0;scan_status=1110;
                        break;

                        case 0x70:  Turn_Left();flag = 0;scan_status=111;
                        break;

                        case 0x20:  Turn_Right();flag = 0;scan_status=10;
                        break;

                        case 0x40:         Turn_Left();flag = 0;scan_status=100;
                        break;

                        default:                Test();        scan_status=0;
                        break;

        }

}

void Turn_Forward(void)
{
        MOTO1_IN1=0;
        MOTO1_IN2=1;
        MOTO2_IN1=0;
        MOTO2_IN2=1;
        a=80;
        b=70;
}

void Turn_Right(void)
{
        MOTO1_IN1=0;
        MOTO1_IN2=1;
        MOTO2_IN1=0;
        MOTO2_IN2=1;
        a=70;
        b=85;
}

void Turn_Left(void)
{
        MOTO1_IN1=0;
        MOTO1_IN2=1;
        MOTO2_IN1=0;
        MOTO2_IN2=1;
        a=85;
        b=70;
}
void Turn_SRight(void)
{
        MOTO1_IN1=0;
        MOTO1_IN2=1;
        MOTO2_IN1=0;
        MOTO2_IN2=0;
//        TR0=1;
        a=80;
        b=70;

}
void Turn_SLeft(void)
{
        MOTO1_IN1=0;
        MOTO1_IN2=0;
        MOTO2_IN1=0;
        MOTO2_IN2=1;
        a=80;
        b=70;
}
void Turn_Stop(void)
{
        MOTO1_IN1=0;
        MOTO1_IN2=0;
        MOTO2_IN1=0;
        MOTO2_IN2=0;

}

void Test(void)
{
        if(flag==0)
        Turn_Stop();
        if(flag==1)
        Turn_SLeft();
        if(flag==2)
        Turn_SRight();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 = 0;

                i++;
                TH0=65517/256;
                TL0=65517%256;

        iCnt++;
                        if(mode == 1)
                        {
                                displayvalue=scan_status;
                                //displayvalue=1234;
                        }
                        else
                        {
                            displayvalue=(int)distance;

                        }

                        if(iCnt == 10)
                        {
                                DIS_DATA = 0xff;        //消影
                                cs0 = 1;
                                cs1 = 1;
                                cs2 = 1;
                                cs3 = 0;
                                DIS_DATA = DIS_TABLE[displayvalue % 10];
                        }
                        if(iCnt == 20)
                        {
                                DIS_DATA = 0xff;        //消影
                                cs0 = 1;
                                cs1 = 1;
                                cs2 = 0;
                                cs3 = 1;
                                DIS_DATA = DIS_TABLE[displayvalue /10 % 10];

                        }
                        if(iCnt == 30)
                        {
                                DIS_DATA = 0xff;        //消影
                                cs0 = 1;
                                cs1 = 0;
                                cs2 = 1;
                                cs3 = 1;
                                DIS_DATA = DIS_TABLE[displayvalue /100 % 10];
                        }
                        if(iCnt == 40)
                        {
                           // iCnt == 0;
                                DIS_DATA = 0xff;        //消影
                                cs0 = 0;
                                cs1 = 1;
                                cs2 = 1;
                                cs3 = 1;
                                DIS_DATA = DIS_TABLE[displayvalue /1000 % 10];
                        }
                        if(iCnt == 50)
                        {
                            iCnt == 0;
                    DIS_DATA = 0xff;        //消影
                        }

                if(i==a)
                {
                        MOTO1_PWM = 1;
                }
                if(i==b)
                {
                        MOTO2_PWM = 1;
                }

                if(i==100)
                {
                        i=0;
                        MOTO1_PWM = 0;
                        MOTO2_PWM = 0;
                        RED_SCAN();

                }
                TR0 = 1;
}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_1 == 0)
        {
                mode = 1;
                while(!Key_1);
        }
        if(Key_2 == 0)
        {
                mode = 2;
                while(!Key_2);
        }
}

void send_wave()
{
        Tx = 1;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10us();
        Tx = 0;
        flag_csb_juli = 0;
        TH1 =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1 = 0;
        TR1 = 0;                        //关定时器0定时
        while(Rx==0);                //当Echo为零时等待
        TR1=1;
        while(Rx==1)                        //当Echo为1计数并等待
        {
                   flag_csb_juli = 1;
         }
        if(flag_csb_juli == 1)
        {
                  TR1=0;        //关定时器0定时
                  distance =TH1 * 256 + TL1;    //读出定时器1的定时时间
                  distance *= 0.017;               // 0.017 = 340M / 2 = 170M = 0.017cM 算出来是c米
                                                                                                // distance单位是厘米
                if((distance < 2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Turn_SLeft();                                        //如果大于3.8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if((distance > 2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Turn_Forward();                                        //如果大于3.8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
}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5;
        while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