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成功了,在仿真软件proteus8中却找不到hex文件

楼主:
编译成功了,在仿真软件proteus8中却找不到hex文件呢,初学32,有点不明白

网友A(2020-02-27):
注意看keil的编译输出信息呀,默认生成的是*.axf文件,你要去项目属性里的Output里把Create HEX File前打上√才行呢。

网友B:
看输出文件在哪个路径里

网友C:
在你的项目各个目录里找找,不在你这个目录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keil的编译输出信息呀,默认生成的是*.axf文件,你要去项目属性里的Output里把Create HEX File前打上 ...

我打上了滴   试了两次还是不行

网友E(2021-12-30):
能不能找到HEX,关键在你的KEIL里是否生成了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