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5024 16位移位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0-02-27):
MBI5024是一个16位的移位寄存器,在取码时怎么取更利于程序编写,取八位,还是取16位的

网友A:
程序怎么方便怎么来,8位16位共享可以用联合体

楼主:
l楼上的,8位16位共享可以用联合体,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B(2020-11-06):
void MBI5026_SendData(u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16;i++)
                {
                        MBI_DAT =(Data &0x8000)?1:0;
                        MBI_CLK = 1;
                        Data <<= 1;
                        MBI_CLK = 0;
                }
                MBI_ENB = 1;
                MBI_ENB = 0;
}

void MBI5026_yanshi()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发第一片
                        {
                         P3|=(0x03<<6);
                         MBI5026_SendData(0x0000);
       MBI5026_SendData(Tab[i]);
                         MBI_LAT=0;
                         delay1ms(100);
                        }
        for(i=0;i<16;i++)                  //发第二片
                                {
                                 P3|=(0x03<<6);
                                 MBI5026_SendData(Tab[i]);
                                 MBI5026_SendData(0xffff);
                                 MBI_LAT=0;
                                 delay1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