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服务函数变量问题

楼主(2020-02-27):
void Service0(void) interrupt 1
{
        uint i, j;
}
void Service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 j;
}
在中断服务函数里使用局部变量和静态变量有什么区别吗?
在实际程序运行时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你这种写法 我真没用过 你要用静态变量 就卸载函数前面不就好了。。

网友B:
当static关键字修饰局部变量时,只会对该变量初始化一次。

当static关键字修饰局部变量时,该变量在程序中只有一份内存。

当static关键字修饰局部变量时,该变量的作用域不会改变。

当static关键字修饰局部变量时,该变量的生命周期被延长,直到程序结束才销毁。

网友C:
用静态变量它只初始化一次,下次中断进入时能继续沿用上一次中断该变量保持的值。

网友D(2024-04-22):
如是不加STATIC修饰,每进一次中断变量都会重新赋一次初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写法 我真没用过 你要用静态变量 就卸载函数前面不就好了。。

局部变量,只能在定义的函数里面使用,进入函数时变量的值不确定,使用前要先初始化一下,退出函数后被释放。

静态变量就是只能在这个函数里面使用的全局变量,它有局部变量的特性,也有全局变量的特性,只能在定义的函数里面使用,再次进入函数时会保持之前的状态,退出函数时不会被释放。

网友F:
8位单片机因为资源太有限,c语言编译器是静态分配局部变量的,也就是说局部变量是一个固定的地址,楼主两种写法效果大概率会一样,小概率不一样是因为为了高效利用RAM,多个函数可以共用一个局部变量地址,看下map文件就行了。

标准c语言局部变量是在栈上面的,进入函数临时分配,static局部变量是在堆上面跟全局变量在一起,两者执行起来效果就大不相同了。

网友G:
静态变量会保持它的状态,下一次进来依然可以读取到上一次的数值,而且只作用于该函数内

网友H:
中断中用静态变量,可以在下次进中断时,保持上次的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