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V锂电池充电器!光耦817C用二极管档位量!正向导通!0.778V!前置电路无电...

楼主(2020-02-27):
已知前置电路!到变压器初级线圈有电压300多V直流!次级线圈无电压输出!光耦817C无输入电压!以图标注的①②脚测量817C!二极管正向导通0.778V-反向导通0.704V!②端直接与整流桥输出负极链接!①端与黑线链接到一个六脚元件QBPF!此元件四个角都带正向电压!上中脚无链接!下中脚与①端直连!中间无电阻等元件!左边C3看电路应该是并联在光耦817C的①②脚!求助如何检查!谢谢各位大佬!爱好者!

网友A:
亲,这个要算单片机问题,那些早餐如何做包子也是

网友B:
楼主PC817的引脚标错了。图中1对应4脚,2对应3脚。故障原因可能是开关管引脚焊锡受热开裂脱焊所致(红圈处),加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PC817的引脚标错了。图中1对应4脚,2对应3脚。故障原因可能是开关管引脚焊锡受热开裂脱焊所致(红圈处) ...

你说的意思是我标注的①②这边才是光耦接受光的这边吗!现在主要原因是次级线圈在电路通电情况下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还有没有大佬了!出来指点下呗!

网友C:
如果你对安全用电很熟悉可以继续看,如果是新手则不推荐修理。

首先根据你描述情况,检查桥输入端电压,桥整输出电压,检查启动引脚(凡8脚开关电源IC均有)电压,一般在十几V~20V左右,视IC手册定。如果电压正常,查看反馈引脚基准电压,一般2.5v左右,如果正常,检查驱动输出引脚的情况,如果没有示波器,请用支流电压档查看输出电压,如果没有电压,检查mos管是否对地短路(击穿)?如果有电压,检查mos管是否断路。进一步检查拆下mos管是否有击穿,或者烧短情况。如果没输出,也不是短路,IC换掉。如果启动电压不对,请更换启动降压电阻,如果都好着呢,再检查开关变压器两端的峰值吸收电路,续流二极管是否击穿,吸收电阻,电容,再测量变压器线圈是否有匝间短路,断路情况。至此,如果都完好,次级一定会有电压,再检查次级交流电压,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反馈电路等,光耦只是在电路启动后有输出电压时才会反馈信号并控制PWM。重点检查桥整,高压滤波电容, 续流二极管,启动降压电阻,反馈供电整流二极管,IC,mos管。输出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网友D:
电源没有起振,主要是查电源初级元件,就是你图中光耦1,2脚(正确的写法是3,4脚)这边的电路,300v正常的话,应该没有短路性故障,重点检查启动电阻,开关管有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