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棚温湿度检测制作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2-27):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片机大棚温湿度检测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大棚温湿度检测

补充说明: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T24C02.h>
#include<DHT11.h>

/*****************灯、蜂鸣器、按键引脚定义*******************/
sbit led     = P3^7;  //超限指示灯
sbit led1    = P3^2;  //正常指示灯
sbit buzz    = P2^3;  //蜂鸣器
sbit key_set = P1^0;  //设置键
sbit key_jia = P1^3;  //加键
sbit key_jian= P1^6;  //减键

/************************变量定义***********************/
uchar temp_old,humi_old;//存储上一次的温度、湿度
uchar temp_up,temp_down;//存储温度上、下限值
uchar humi_up,humi_down;//存储湿度上、下限值
uchar set_f;                           //设置选择标记,=0非设置,=1设置湿度上限,=2设置湿度下限
                                            //              =3设置温度上限,=4设置温度下限。
uchar T0_num;                        //计数变量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void)
函数作用:LCD1602显示固定的内容
参数说明:
********************************************************/
void fixed_display(void)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Humi:");//0:表示第1列,1:表示第1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Temp:");//0:表示第1列,2:表示第2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1,"%RH"); //12:表示第13列,2:表示第1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_disp_char(12,2,0x00);                         //显示自定义字符‘°’
        LCD_disp_char(13,2,'C');                         //显示‘C’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1(void)
函数作用:显示当前实际温湿度
参数说明:
********************************************************/
void display1(void)
{
        if(DHT11_Check()==1)                  //判断校验和是否正确
        {
                if(humi_old<Humi_H)                                  //判断湿度是否上升
                {
                        LCD_disp_char(15,1,0x01);          //显示‘↑’
                        Delay_ms(50);                                  //延时
                        humi_old=Humi_H;                          //记录当前湿度
                }
                else
                        if(humi_old>Humi_H)                          //判断湿度是否下降
                        {
                                LCD_disp_char(15,1,0x02); //显示‘↓’
                                Delay_ms(50);                          //延时
                                humi_old=Humi_H;                  //记录当前湿度
                        }

                if(temp_old<Temp_H)                                  //判断温度是否上升
                {
                        LCD_disp_char(15,2,0x01);          //显示‘↑’
                        Delay_ms(50);                                  //延时
                        temp_old=Temp_H;                          //记录当前温度
                }
                else
                        if(temp_old>Temp_H)                          //判断温度是否下降
                        {
                                LCD_disp_char(15,2,0x02); //显示‘↓’
                                Delay_ms(50);                          //延时
                                temp_old=Temp_H;                  //记录当前温度
                        }
                //显示实测湿度值
                LCD_disp_char(6,1,ASCII[Humi_H/10]);
                LCD_disp_char(7,1,ASCII[Humi_H%10]);
                LCD_disp_char(8,1,ASCII[12]);
                LCD_disp_char(9,1,ASCII[Humi_L%10]);
                LCD_disp_char(10,1,'0');
                //显示实测温度值
                LCD_disp_char(6,2,ASCII[Temp_H/10]);
                LCD_disp_char(7,2,ASCII[Temp_H%10]);
                LCD_disp_char(8,2,ASCII[12]);
                LCD_disp_char(9,2,ASCII[Temp_L%10]);
                LCD_disp_char(10,2,'0');

                if(temp_up<=Temp_H||temp_down>Temp_H||humi_up<=Humi_H||humi_down>Humi_H) //判断是否超出设置的温湿度上下限
                {
                        buzz=0;                 //超出的话蜂鸣器响起
                        led=0;                 //点亮报警灯
                        led1=1;
                }
                else                     //否者温湿度都处于限值范围内
                {
                        buzz=1;                 //关闭蜂鸣器
                        led=1;
                        led1=0;                 //点亮正常灯
                }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2(void)
函数作用:显示设置时温湿度上下限
参数说明:
********************************************************/
void display2(void)
{
        T0_num++;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Humi:Up");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Temp:Up");
        lcd1602_write_character(9,1,",Down");
        lcd1602_write_character(9,2,",Down");

        if(T0_num%2==0)        //偶数次显示,奇数次不显示。这样就会有闪烁效果,可以清楚看到当前设置的是哪个值
        {
                LCD_disp_char(7,1,ASCII[humi_up/10]);           //显示 湿度上限
                LCD_disp_char(8,1,ASCII[humi_up%10]);
                LCD_disp_char(14,1,ASCII[humi_down/10]);   //显示 湿度下限
                LCD_disp_char(15,1,ASCII[humi_down%10]);

                LCD_disp_char(7,2,ASCII[temp_up/10]);           //显示 温度上限
                LCD_disp_char(8,2,ASCII[temp_up%10]);
                LCD_disp_char(14,2,ASCII[temp_down/10]);   //显示 温度下限
                LCD_disp_char(15,2,ASCII[temp_down%10]);
                Delay_ms(1);
        }
        else                         //奇数次不显示
        {
                switch(set_f)//根据当前设置的内容,对应位置闪烁
                {
                        case 1:lcd1602_write_character(7,1,"  "); break;
                        case 2:lcd1602_write_character(14,1,"  "); break;
                        case 3:lcd1602_write_character(7,2,"  "); break;
                        case 4:lcd1602_write_character(14,2,"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ms(uint ms)
函数作用:毫秒延时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函数名称:void scan(void)
函数作用:按键检测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scan(void)
{
        //设置键,不支持连按
        if(key_set==0)                //按键按下
        {
                delayms(7);                //延时消抖
                if(key_set==0)        //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led=1;            //关闭报警灯
                        led1=1;
                        buzz=1;            //关闭蜂鸣器
                        if(set_f==0)//进入设置先清除屏幕,显示设置部分
                        {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延时等待全部清除完毕
                        }
                        set_f++;        //设置变量+1
                        if(set_f==5)//全部设置完成,退出设置
                        {
                                set_f=0;//重置设置变量

                                AT24C02_write_date(0,humi_up);  //写入【湿度上限】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1,humi_down);//写入【湿度下限】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2,temp_up);  //写入【温度上限】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3,temp_down);//写入【温度下限】数据保存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延时等待全部清除完毕
                                fixed_display();                         //清除显示后显示固定部分
                        }
                }
                while(!key_set);//检测按键松开
        }

        //加值键,支持连按
        if(key_jia==0&&set_f!=0)
        {
                delayms(7);
                if(key_jia==0)
                {
                        if(set_f==1)        //设置 湿度上限值
                        {
                                if(humi_up<99)  //最大值可设置99%RH
                                        humi_up++;  //湿度上限+1%RH
                        }

                        if(set_f==2)        //设置 湿度下限值
                        {
                                if(humi_down<99&&humi_down+1<humi_up)//最大值可设置99%RH,并且下限不可超过上限
                                        humi_down++;//湿度下限+1%RH
                        }

                        if(set_f==3)        //设置 温度上限值
                        {
                                if(temp_up<99)  //最大值可设置99℃
                                        temp_up++;  //湿度上限+1℃
                        }

                        if(set_f==4)        //设置 温度下限值
                        {
                                if(temp_down<99&&temp_down+1<temp_up)//最大值可设置99℃,并且下限不可超过上限
                                        temp_down++;//温度下限+1℃
                        }
                }
        }

        //减值键,支持连按
        if(key_jian==0&&set_f!=0)
        {
                delayms(7);
                if(key_jian==0)
                {
                        if(set_f==1)        //设置湿度上限值
                        {
                                if(humi_up!=0&&humi_up>humi_down+1)//最小值可设置0%RH,并且上限得比下限大
                                        humi_up--;  //湿度上限值-1%RH
                        }

                        if(set_f==2)        //设置湿度下限值
                        {
                                if(humi_down!=0)//最小值可设置0%RH
                                        humi_down--;//湿度下限值-1%RH
                        }

                        if(set_f==3)        //设置温度上限值
                        {
                                if(temp_up!=0&&temp_up>temp_down+1)//最小值可设置0℃,并且上限得比下限大
                                        temp_up--;  //温度上限值-1℃
                        }

                        if(set_f==4)        //设置温度下限值
                        {
                                if(temp_down!=0)//最小值可设置0℃
                                        temp_down--;//温度下限值-1℃
                        }
                }
        }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作用:主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main()
{
        if(key_jian==0)
        {
                delayms(100);
                if(key_jian==0)
                {
                        AT24C02_write_date(0,75);//写入【湿度上限值】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1,45);//写入【湿度下限值】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2,30);//写入【温度上限值】数据保存
                        AT24C02_write_date(3,16);//写入【温度下限值】数据保存
                }
        }

        humi_up=AT24C02_read_date(0);  //读取存储的【湿度上限值】数据
        humi_down=AT24C02_read_date(1);//读取存储的【湿度下限值】数据
        temp_up=AT24C02_read_date(2);  //读取存储的【温度上限值】数据
        temp_down=AT24C02_read_date(3);//读取存储的【温度下限值】数据

        LCD_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write_pic(0x00,pic);   //将自定义字符“°”写入到LCD1602中
        lcd1602_write_pic(0x01,zeng);  //将自定义字符“↑”写入到LCD1602中
        lcd1602_write_pic(0x02,jian);  //将自定义字符“↓”写入到LCD1602中

        fixed_display();               //显示固定内容
        while(1)
        {
                scan();                               //按键检测处理
                if(set_f==0)                           //正常显示模式
                {
                        DHT11_read();          //读取DHT11温湿度
                        display1();                   //显示当前温、湿度
                }
                else
                        display2();                   //显示设置温湿度上下限
        }
}

网友A:
用附带的main.c文件代码,生成新的hex文件,放到仿真中运行出错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