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实现独立按键长按和短按的不同效果

楼主(2020-02-27):
我想让k1长按0.2s后led发光,长按2s后熄灭,为什么下面这个代码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sbit k1=P3^1;
sbit led=P2^1;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10ms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k1==1)
                {
                        i=0;
                        led=1;
                }
                while(k1==0)
                {
                        if(200>i>20)
                        {
                                led=0;
                        }
                        if(i>=200)
                        {
                                led=1;
                        }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i++;

}

网友A:
把中断里的  i++; 剪贴到  if(200>i>20) 之前试试。

网友B:
程序结构不合理。
关键是:按键查询时没有消除抖动的处理。
......

网友C:
k1按下后,启动一个计数器,长按和短按时计数器出来不同的数字,启动相应的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断里的  i++; 剪贴到  if(200>i>20) 之前试试。

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结构不合理。
关键是:按键查询时没有消除抖动的处理。
......

我加了消抖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加了消抖还是不行?那等你解决了,不要忘了贴上啊

网友E:
修改了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sbit k1=P3^1;
sbit led=P2^1;

sbit led0=P2^0;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sbit led4=P2^4;

sbit led7=P2^7;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10ms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1==1)
                {
                        i=0;
                        led=1;
                }
                if(k1==0)
                {
                        if(i < 100)//&&(i!=0)
                        {
                                led=0;
                        }
                        else
                        {
                                led=1;
                        }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led7=~led7;
        i++;
}

网友F:
加一个定时判断啊,先检测到按键按下定时器计时,200ms后在判断一次,如果按键状态还是按下就点灯,然后2000ms加一次判断,如果按键状态不变,灭灯,反正就是只要按键按下了,就做两次判断

网友G:
在你的程序基础上改的按键长短按LED开关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sbit k1=P3^1;
sbit led=P2^1;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10ms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if(!k1)
        {
                if(i<200)
                        i++;
                if(i>=200)                                //长按2秒以上
                        led=1;
        }
        else
        {
                if(i>20 && i<200)                //短按0.2~2秒
                        led=0;
                i=0;
        }
}

网友H:
给你分析一下哈,假如按键按下为0,led=0时点亮:按下后key后led直接先是无反应,i加到20后点亮,此时不松开等到i加到200,led熄灭。如果一直不松,i值将会溢出,

网友H:
按你说的你这个就是按下后不松,0.2秒后点亮,持续不松,2S后熄灭
问题1:长时间按住i会溢出
问题2:你的这两个动作都要建立在不松手的前提下,如果松开,无论之前任何状态,都将变成熄灭
总结:逻辑不对,程序不合理,while里面再套俩while,看着很别扭,推荐switch case了解一下

网友I:
试试改下代码

试试改下代码

试试改下代码

网友I:
回复慢了,回来再看多出老多的答案,坛子里面高手多呀,祝愿论坛越来越好

网友J:
最近也在学习按键这块就进来看了,题主要的应该不是手一直按着按键吧,如果是这样这个实际用的地方并不多。我理解题主要的应该是短按LED亮、长按灭,看回复多不能实现这样功能。

网友K:
按一次去抖然后按下启动计数器,松开取值计数器,以此数值判断并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K:
注意按键处理请在按键松开时进行。

网友L(2020-03-31):
楼主改好代码了吗  能贴一下吗

网友L:
;楼主完善好代码了吗  麻烦贴一下参考

网友M:
用一个按键检测函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