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实物可以驱动小马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2-27):
你那个为啥要接在蜂鸣器上?直接接在IO口上就可以控制了呀。低电平开启。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如果大电流或长时间工作还是用继电器比较划算。

网友C:
可以,把电阻可以适当调大,10-60k之间比较好,不然会导致功耗较大

网友D:
可以的,注意马达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E:
驱动MINI电机是没什么问题的,建议把输出电阻设为10K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但是三极管发热会很严重,建议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G:
可以驱动,如果驱动电流需要更大,可以换MOS管。

网友H:
可以用,但是有两个问题,VCC与基极之间要接个电阻,可以让三极管在关闭状态时关的更死,要不然可能万一有些什么干扰时会造成误开启。

网友H:
再一个的话,电机两端应该再接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H:
可以用,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1、电源与基极之间应该接个电阻,让三极管在关闭状态时关的更死,防止万一有什么干扰时造成误开启,阻止取10K就行。
2、电机两端应该加续流二极管,防止电机的瞬时电势反向击穿三极管,功率不大的话,就常见那几种二极管型号就行,不过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方向:P接地,N接电机另一端。

网友I:
如果大电流或长时间工作还是用继电器比较划算

网友J:
小马达应该可以驱动,建议个人建议把R7电阻改为10K的。

网友K:
马达还是建议用继电器控制比较靠谱,

网友L:
马达的种类很多,你把你马达的参数给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但是有两个问题,VCC与基极之间要接个电阻,可以让三极管在关闭状态时关的更死,要不然可能万一有 ...

正解,大功率的再加一级做成达林顿的更好。

网友N:
如果电机参数与晶体管和电源参数匹配 ,你的电路可用于驱动电动机。 当连接到PNP晶体管基极的控制信号变为低电平时,电动机将被供电; 当控制信号变高时,电动机将停止。

网友O:
可以的,注意马达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P:
注意马达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P:
如果电机参数与晶体管和电源参数匹配 ,注意马达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Q: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假设此三极管放大倍数β=100,则理论上 用5V驱动的话,BE结压降0.75V则,BE电流为(5-0.75)/1000=4.25MA  放大系数100 则通过集电极发射极电流为4.25*100=425MA约等于0.43A,恐怕带小马达有点吃力。。楼上有说加10K电阻控制此三极管,估计控制电流也就几十MA,小马达转不动的,再一个,单片机I/O口驱动灌电流能力不同,stc的貌似只有20MA.。所以控制小马达最好用图腾驱动场管较好。

网友R:
准备用这个电机型号。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假设此三极管放大倍数β=100,则理论上 用5V驱动的话,BE结压降0.75V则,BE电流为( ...

谢谢耐心指导,收益匪浅,感谢

网友S:
我很好奇,这个怎么能控制电机的,功率从哪儿来

网友T:
正电平不可以,按照原理逻辑如果VCC电压不高,而输入端器件电压耐受超过VCC,用低电平方式可以驱动。这样的电路一般不用再单片机上,容易烧单片机。

网友R:
经实物测试这个电路,不能用,改用继电器驱动,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R:
推荐大家使用这个电路,电源需要两路独立的电源,要不然系统功率不够。

网友U:
驱动的话 最好在加个继电器 系统电流电压不足够带动电机一直运转

网友R(2020-08-02):
引用 网友U:
驱动的话 最好在加个继电器 系统电流电压不足够带动电机一直运转

电机一工作,液晶就变暗起来了。

网友V:
可以,但是建议马达并联一个反向的二极管,用于续流

网友N:
电机消耗太多电流,电源不足。 需要为电动机使用单独的电源。

网友W:
可以驱动比较小的电机,但是建议增加一个续流二极管防止电机停车时候的反向电流

网友R:
引用 网友N:
电机消耗太多电流,电源不足。 需要为电动机使用单独的电源。

的确是这样的,要单独供电。

网友X:
电机直接上电就行了。

网友Y:
可以的,但是最好调大电阻

网友R(2021-01-27):
引用 网友Y:
可以的,但是最好调大电阻

您好,您说的调大电阻是指哪个电阻?

网友Z:
可以驱动吧,给低电平,马达就动了,不过要注意电流和电压! 将R7 调小,用个10R试试

网友AA:
这个电路理论上应该可以,但会发热,最好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