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楼主(2020-02-27):
如题,我想做一个自助酸奶售卖机,顾客选择酸奶类型,扫码购买后,内部有相应的过程,请问大家,有没有这种扫码支付模块,输入价格的信号,然后顾客扫码后,输出一个购买成功的信号;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模块可以用的,在网上可以买到的?尽量可以用51单品机的。。。

网友A:
灾个也用51,你有点想多了
你讲的功能实现起来都没问题,不过超市里一股都有电脑而不是单片机。

网友B:
算了你好是别想了。条件不予许

网友C:
可以用51单片机.想要做成功回调,我从软件开发的角度说一下吧,不一定准确。支付宝微信成功后,会通知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修改数据库订单状态。单片和电脑(或其他能联网的设备)串口连接。刷新订单状态,如果成功就串口通知,1分钟未支付直接停止刷新。

网友D:
你用15F2K260S2单片机,指令集和51是一样的,然后用Air202合宙的GPRS模块,通过AT指令+服务器,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E:
你好
这个如果采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的话,
需要后台服务器来支撑,制作难度有点大;
你这个设计,是作为什么用途?

网友F:
扫码需要网络的,单片机能够搞定这么多功能吗!这种设计就有点问题哦

楼主:
这是毕业设计要求的,老师说其实挺简单的,让我尽量做,我真的是无语,不知道该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15F2K260S2单片机,指令集和51是一样的,然后用Air202合宙的GPRS模块,通过AT指令+服务器,就可以实现 ...

谢谢大神,对了,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我在某宝上没搜到,在哪可以买到呢,或者这个型号的其他版本单片机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灾个也用51,你有点想多了
你讲的功能实现起来都没问题,不过超市里一股都有电脑而不是单片机。

对啊,我觉得都有软件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扫码支付需要网络的,单片机能够搞定这么多功能吗!这种设计就有点问题哦

我也觉得有问题,问题是这个还是单片机毕业设计,气不气人

网友H:
获取成功的状态是需要联网的吧,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以太网转串口的模块吧,这种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用at指令配置的,支持串口直接透传。

网友I:
这是要物联网的,编程过程涉及的协议太多了,这已经超过单片机这个领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