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模块问题,外接电源与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20-02-27):
最近在维修一台im600 。它的电源管理芯片完全烧掉了,我铲掉它。
目前可以通过电池供电进行播放。但是外接电源12v通电后就不能通过按钮打开播放。
目前可知逻辑是,

1电池供电,不外接电源,可触发开关电源ic,正常播放。
2外接电源后,锁住电池,不能触发。

测量得到的一些参数(因为万用表曾经损坏,电压值为表头读数)18650电池电压(以此为基准)4.6v
电池供电,ZE50 5.6v 9.6v 0v (电池升压至9.6v,稳压5.6v,此数值应该为5v标准电压,下同)
L19 4.8v
D10 2.4v

接通外接电源12v
D10 12v
ZE50 5.8v 12v 0v
L19约0v
                补充ZE50 编号 U30
现在就想一个办法接通外接电源,试过搭线无效(从Z50引5.8v 电压到L1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如何处理。

因为没能翻转电路板看个究竟,电池使用什么芯片控制升压也不知道。

楼主:
深夜修复,原来又是保险丝作怪。
先确定外接电源部分确实没问题
然后检查触发按钮,从这里出发,得知排线棕色和绿色为触发线。再检查周边电路,发现一堆FBxx 整齐排列,有一只明显坏了(这是……电容,不对,测量为0电阻,)很明显这是一排预防短路的保险管。(因为外接iPod 烧坏人家的苹果可赔不起,商家太聪明,但是有些人的确太鲁莽)

OK,明天再考虑一下如何布线加充电模块yeah!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玩意?功放?蓝牙音响?
看这板用的都是TI和微芯的器件,估计整机得花不少钱
修是不好修的,你没有电路图,元件都烧成那样了
直接去马云家找一个QC2.0的充电模块,也就10块钱以下,加到里面就可以了,18W的充电功率,快得很
这种东西,不好修,也许市面上已经没有的卖了,要是我,我就自己画板,自己想办法设计一个,不会就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玩意?功放?蓝牙音响?
看这板用的都是TI和微芯的器件,估计整机得花不少钱
修是不好修的,你 ...

修好了,谢谢。这几天的确寝食难安……
加上去的充电模块TP5100 干扰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