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GPS授时的,交通信号灯控制行人道闸的开启,关闭和报警 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2-27):
/****************控制卡程序如果接手动接三根线和地****************/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FOSC 110592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ELOAD_COUNT  0xfd   //256-(11059200/9600/32/12+0.5)波特率设置,括号内的数取整数(晶振频率除波特率除32除12加取整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void send_UART_one(unsigned char i);

/****************定义IO口变量****************/
sbit GREEN = P0^0;
sbit RED = P0^1;
sbit TING = P0^2;
sbit KAI = P0^3;
sbit GUAN = P0^4;
sbit LED1 = P0^5;
sbit LED2 = P0^6;
sbit CHUN = P2^5;
sbit XIA = P2^4;
sbit QIU = P2^3;
sbit DONG = P2^2;
sbit QITA = P2^1;
sbit KAIGUAN = P2^0;
sbit YK_LUO = P1^0;
sbit YK_SHENG = P1^1;
sbit YK_TING= P1^5;
sbit EN_TX_RX= P1^4;
sbit WDT_WDI= P3^2;
void IO_Init()
{
LED1 = 0;
KAI = 1;
GUAN=0;
//TING=0;
}

/********************************/
//sbit sf=P3^3;//485控制
uchar a,week,yhy,sj,yuefen,shi,fen,miao,ri,nian;                         //添加
uint yue,xiaoshi;
uchar flag=1;

void Show_Float(float fla);
void xingqi();

char xdata rev_buf[80];        //接收缓存
uchar xdata rev_start = 0;     //接收开始标志
uchar xdata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uchar xdata gps_flag = 0;      //GPS处理标志
uchar xdata change_page = 0;   //换页显示标志
uchar xdata num = 0;           //

void send_UART_two(unsigned char i);//串口二发送

typedef struct{
        int year;          //年
        int month;         //月
        int  day;   //日
        int hour;        //时
        int minute;        //分
        int second;        //秒
}DATE_TIME;

typedef xdata struct{
        double  latitude;  //经度
        double  longitude; //纬度
        int     latitude_Degree;        //度
        int                latitude_Cent;                //分
        int           latitude_Second;    //秒
        int     longitude_Degree;        //度
        int                longitude_Cent;                //分
        int           longitude_Second;   //秒
        float         speed;      //速度
        float         direction;  //航向
        float         height_ground;    //水平面高度
        float         height_sea;       //海拔高度
        int     satellite;
        uchar         NS;
        uchar         EW;
        DATE_TIME D;
}GPS_INFO;
int GPS_RMC_Parse(char *line,GPS_INFO *GPS);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tatic uchar GetComma(uchar num,char* str);
static double Get_Double_Number(char *s);
static float Get_Float_Number(char *s);
static void UTC2BTC(DATE_TIME *GPS);

//====================================================================//
// 语法格式:int GPS_RMC_Parse(char *line, GPS_INFO *GPS)
// 实现功能:把gps模块的GPRMC信息解析为可识别的数据
// 参    数:存放原始信息字符数组、存储可识别数据的结构体
// 返 回 值:
//                         1: 解析GPRMC完毕
//           0: 没有进行解析,或数据无效
//====================================================================//
int GPS_RMC_Parse(char *line,GPS_INFO *GPS)
{
        uchar ch, status, tmp;
        float lati_cent_tmp, lati_second_tmp;
        float long_cent_tmp, long_second_tmp;
        float speed_tmp;
        char *buf = line;
        ch = buf[5];
        status = buf[GetComma(2, buf)];

        if (ch == 'C')  //如果第五个字符是C,($GPRMC)
        {
                if (status == 'A')  //如果数据有效,则分析
                {
                        GPS -> NS       = buf[GetComma(4, buf)];
                        GPS -> EW       = buf[GetComma(6, buf)];
                        GPS->latitude   = Get_Double_Number(&buf[GetComma(3, buf)]);
                        GPS->longitude  = Get_Double_Number(&buf[GetComma( 5, buf)]);
                GPS->latitude_Degree  = (int)GPS->latitude / 100;       //分离纬度
                        lati_cent_tmp         = (GPS->latitude - GPS->latitude_Degree * 100);
                        GPS->latitude_Cent    = (int)lati_cent_tmp;
                        lati_second_tmp       = (lati_cent_tmp - GPS->latitude_Cent) * 60;
                        GPS->latitude_Second  = (int)lati_second_tmp;
                        GPS->longitude_Degree = (int)GPS->longitude / 100;        //分离经度
                        long_cent_tmp         = (GPS->longitude - GPS->longitude_Degree * 100);
                        GPS->longitude_Cent   = (int)long_cent_tmp;
                        long_second_tmp       = (long_cent_tmp - GPS->longitude_Cent) * 60;
                        GPS->longitude_Second = (int)long_second_tmp;
                        speed_tmp      = Get_Float_Number(&buf[GetComma(7, buf)]);    //速度(单位:海里/时)
                        GPS->speed     = speed_tmp * 1.85;                           //1海里=1.85公里
                        GPS->direction = Get_Float_Number(&buf[GetComma(8, buf)]); //角度
                        GPS->D.hour    = (buf[7] - '0') * 10 + (buf[8] - '0');                //时间
                        GPS->D.minute  = (buf[9] - '0') * 10 + (buf[10] - '0');
                        GPS->D.second  = (buf[11] - '0') * 10 + (buf[12] - '0');
                        tmp = GetComma(9, buf);
                        GPS->D.day     = (buf[tmp + 0] - '0') * 10 + (buf[tmp + 1] - '0'); //日期
                        GPS->D.month   = (buf[tmp + 2] - '0') * 10 + (buf[tmp + 3] - '0');
                        GPS->D.year    = (buf[tmp + 4] - '0') * 10 + (buf[tmp + 5] - '0');//+2000;
                        UTC2BTC(&GPS->D);
                        return 1;
                }
        }
        return 0;
}
//====================================================================//
// 语法格式: static float Str_To_Float(char *buf)
// 实现功能: 把一个字符串转化成浮点数
// 参    数:字符串
// 返 回 值:转化后单精度值
//====================================================================//
static float Str_To_Float(char *buf)
{
        float rev = 0;
        float dat;
        int integer = 1;
        char *str = buf;
        int i;
        while(*str != '\0')
        {
                switch(*str)
                {
                        case '0':
                                dat = 0;
                                break;
                        case '1':
                                dat = 1;
                                break;
                        case '2':
                                dat = 2;
                                break;
                        case '3':
                                dat = 3;
                                break;
                        case '4':
                                dat = 4;
                                break;
                        case '5':
                                dat = 5;
                                break;
                        case '6':
                                dat = 6;
                                break;
                        case '7':
                                dat = 7;
                                break;
                        case '8':
                                dat = 8;
                                break;
                        case '9':
                                dat = 9;
                                break;
                        case '.':
                                dat = '.';
                                break;
                }
                if(dat == '.')
                {
                        integer = 0;
                        i = 1;
                        str ++;
                        continue;
                }
                if( integer == 1 )
                {
                        rev = rev * 10 + dat;
                }
                else
                {
                        rev = rev + dat / (10 * i);
                        i = i * 10 ;
                }
                str ++;
        }
        return rev;
}

//====================================================================//
// 语法格式: static float Get_Float_Number(char *s)
// 实现功能: 把给定字符串第一个逗号之前的字符转化成单精度型
// 参    数:字符串
// 返 回 值:转化后单精度值
//====================================================================//
static float Get_Float_Number(char *s)
{
        char buf[10];
        uchar i;
        float rev;
        i=GetComma(1, s);
        i = i - 1;
        strncpy(buf, s, i);
        buf[i] = 0;
        rev=Str_To_Float(buf);
        return rev;
}

//====================================================================//
// 语法格式: static double Str_To_Double(char *buf)
// 实现功能: 把一个字符串转化成浮点数
// 参    数:字符串
// 返 回 值:转化后双精度值
//====================================================================//
static double Str_To_Double(char *buf)
{
        double rev = 0;
        double dat;
        int integer = 1;
        char *str = buf;
        int i;
        while(*str != '\0')
        {
                switch(*str)
                {
                        case '0':
                                dat = 0;
                                break;
                        case '1':
                                dat = 1;
                                break;
                        case '2':
                                dat = 2;
                                break;
                        case '3':
                                dat = 3;
                                break;
                        case '4':
                                dat = 4;
                                break;
                        case '5':
                                dat = 5;
                                break;
                        case '6':
                                dat = 6;
                                break;
                        case '7':
                                dat = 7;
                                break;
                        case '8':
                                dat = 8;
                                break;
                        case '9':
                                dat = 9;
                                break;
                        case '.':
                                dat = '.';
                                break;
                }
                if(dat == '.')
                {
                        integer = 0;
                        i = 1;
                        str ++;
                        continue;
                }
                if( integer == 1 )
                {
                        rev = rev * 10 + dat;
                }
                else
                {
                        rev = rev + dat / (10 * i);
                        i = i * 10 ;
                }
                str ++;
        }
        return rev;
}

//====================================================================//
// 语法格式: static double Get_Double_Number(char *s)
// 实现功能:把给定字符串第一个逗号之前的字符转化成双精度型
// 参    数:字符串
// 返 回 值:转化后双精度值
//====================================================================//
static double Get_Double_Number(char *s)
{
        char buf[10];
        uchar i;
        double rev;
        i=GetComma(1, s);
        i = i - 1;
        strncpy(buf, s, i);
        buf[i] = 0;
        rev=Str_To_Double(buf);
        return rev;
}

//====================================================================//
// 语法格式:static uchar GetComma(uchar num,char *str)
// 实现功能:计算字符串中各个逗号的位置
// 参    数:查找的逗号是第几个的个数,需要查找的字符串
// 返 回 值:0
//====================================================================//
static uchar GetComma(uchar num,char *str)
{
        uchar i,j = 0;
        int len=strlen(str);
        for(i = 0;i < len;i ++)
        {
                if(str[i] == ',')
                        j++;
                if(j == num)
                        return i + 1;
        }
        return 0;
}

//====================================================================//
// 语法格式:void UTC2BTC(DATE_TIME *GPS)
// 实现功能:转化时间为北京时区的时间
// 参    数:存放时间的结构体
// 返 回 值:无
//====================================================================//
static void UTC2BTC(DATE_TIME *GPS)
{
        GPS->second ++;
        fen=((GPS->minute/10)<<4)+(GPS->minute%10);  //添加
        miao=((GPS->second/10)<<4)+(GPS->second%10);   //添加
        if(GPS->second > 59)
        {
                GPS->second = 0;
                GPS->minute ++;
                if(GPS->minute > 59)
                {
                        GPS->minute = 0;
                        GPS->hour ++;
                }
        }

    GPS->hour = GPS->hour + 8;
        xiaoshi=GPS->hour;
        shi=((GPS->hour/10)<<4)+(GPS->hour%10);   //添加
        ri=((GPS->day/10)<<4)+(GPS->day%10);          //添加
        if(GPS->hour > 23)
        {
                GPS->hour -= 24;
                GPS->day += 1;
                if(GPS->month == 2 ||GPS->month == 4 ||GPS->month == 6 ||GPS->month == 9 ||GPS->month == 11 )
                {
                        if(GPS->day > 30)
                        {
                                   GPS->day = 1;
                                GPS->month++;
                        }
                }
                else
                {
                        if(GPS->day > 31)
                        {
                                   GPS->day = 1;
                                GPS->month ++;
                        }
                }
                if(GPS->year % 4 == 0 )
                {
                           if(GPS->day > 29 && GPS->month == 2)
                        {
                                   GPS->day = 1;
                                GPS->month ++;
                        }
                }
                else
                {
                           if(GPS->day > 28 &&GPS->month == 2)
                        {
                                   GPS->day = 1;
                                GPS->month ++;
                        }
                }
                if(GPS->month > 12)
                {
                        GPS->month -= 12;
                        GPS->year ++;
                }
        }
        yue=GPS->month;
        yuefen=((GPS->month/10)<<4)+(GPS->month%10);          //添加
        nian=((GPS->year/10)<<4)+(GPS->year%10);                  //添加
//        sj=0x14;//世纪
        if(GPS->month==0x01)
                {
                        yue=0x0d;
                   GPS->year--;
                }
        if(GPS->month==0x02)
                {
                        yue=0x0e;
                        GPS->year--;
                }
//        week=(70+GPS->year+(GPS->year/4)+((26*(yue+1))/10)+GPS->day+(sj/4)-1-(2*sj))%7;
    xingqi();
        week=(GPS->year+(GPS->year/4)+yhy+GPS->day+6)%7;
        if(GPS->month==0x01)
                {
                   GPS->year++;
                }
        if(GPS->month==0x02)
                {
                        GPS->year++;
                }
        if(week==0x00)
                {
                        week=0x07;
                }
        send_UART_one(0xeb);
        send_UART_one(miao);                   //修改后
        send_UART_one(fen);                           //修改后
        send_UART_one(shi);                                //修改后
        send_UART_one(ri);                                //修改后
    send_UART_one(yuefen);                        //修改后
        send_UART_one(week);
        send_UART_one(nian);                        //修改后
        send_UART_one(0xec);

}
//EB 49 43 09 07 11 03 18 EC

GPS_INFO   GPS;  //GPS信息结构体

void xingqi()
        {
                yhy=(26*(yue+1))/10;
        }

/*void send_UART_two(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temp = 0;
                IE2=0x00;        //关串口2中断,es2=0
            S2CON=S2CON & 0xFD; //B'11111101,清零串口2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2BUF=i;
            do
                {
                        temp=S2CON;
                        temp=temp & 0x02;
                }while(temp==0);
            S2CON=S2CON & 0xFD; //B'11111101,清零串口2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IE2=0x01;        //允许串口2中断,ES2=1
        }  */

void send_UART_one(unsigned char i)                                                 //外加+++
{
        unsigned char temp = 0;
                ES=0x00;        //关串口1中断,es=0
            TI=0; //B'11111101,清零串口1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i;
                while(TI==0);
            TI=0; //B'11111101,清零串口1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ES=0x01;        //允许串口1中断,ES=1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1;

                TH0=0x3c;
                TL0=0xb0;
                ET0=1;//定时/计数器T0中断允许位
                TR0=1;//启动定时/计数器工

                EX1=0;//开外部中断1                判断程序运行需关闭外部中断
                IT1=1;//跳变沿方式

                SCON=0x50;   //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位
                S2CON=0x50;   //0101,0000 8位可变波特率,无奇偶校验位,允许接收
                BRT=RELOAD_COUNT; //设置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重载初值
                AUXR=0x11; // T0x12,T1x12,UART_M0x6,BRTR,S2SMOD,BRTx12,EXTRAM,S1BRS
                ES=1;    //允许串口中断
                IE2=0x01;        //允许串口2中断,ES2=1

                EA=1;//CPU中断总允许
                //sf=1;
}
/*************道闸关闭函数******************/
void hong_led()
{
  if((RED==1)&&(GREEN==0)&&(flag==1))
  {

                KAI=0;
   GUAN=1;
         TING=1;
     Delay_ms(1000);
                        WDT_WDI=~WDT_WDI;
      GUAN=0;
                        KAI=0;
                  flag=0;
      //TIN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