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7: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如何解决

楼主(2020-02-27):
程序如下:
#include<STC15.H>
#include"Delay.h"
#include"UART.h"
#include"IR_Receive.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irFan.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1;                   //蜂鸣器驱动线
unsigned char ir_buf[4];         //用于保存解码结果
unsigned char limit_up=30,limit_dw=20;
unsigned char run_flag=1;
unsigned char rxbuf;             //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speed=0;
unsigned char i=0;
float temperature;
bit rx_flag=0;                 //接收标志位

void Alarm(uchar t)
{
     uchar i,j;
         for(i=0;i<200;i++)
            {
                   BEEP=~BEEP;
                   for(j=0;j<t;j++);                   //由参数t形成不同的频率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ec_flag=0,i=0;
         P5M0=0;P5M1=0;                                           //设置P5.0~P5.7口为准双向口
         P0M0=0;P0M1=0;                                           //设置P0.0~P0.7口为准双向口
         P1M0=0;P1M1=0;                                          //设置P1.0~P1.7口为准双向口
         P2M0=0;P2M1=0;                                        //设置P2.0~P2.7口为准双向口
         UART1_Init();                                   //波特率设置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AirFan_Init();                                  //风扇初始化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LCD1602_ClearLine(0);LCD1602_ClearLine(1);                   //清除一行
         LCD1602_DisplayString(0,0,"Up:    ℃   Dw:    ℃");           //指定行、列和字符,显示字符温度上限  ℃,温度下限   ℃
         LCD1602_DisplayString(1,0,"STA:   ℃   Sp:    ℃");           //指定行、列和字符,显示字符当前温度值  ℃,设定温度值   ℃
         LCD1602_WriteNum(0,2,limit_up);                                  //写温度上限值
         LCD1602_WriteNum(0,11,limit_dw);                                  //写温度下限值
         LCD1602_WriteNum(1,12,speed);                                          //写风速
         LCD1602_DisplayString(1,4,"run");                                  //显示“run”,启动
         while(1){
           Delay_Nms(100);
           while(!Ir_Pin);             //为低电平时为未接收到数据,需要等待
                   rec_flag=IR_Delay_Receive_GetData(ir_buf);     //接收数据,为1表明接收成功
                   if(rec_flag){               //接收成功后做出反应
                 rec_flag=0;
                 if(ir_buf[0]==0&&ir_buf[1]==0xff){               //校验
                       switch(ir_buf[2]){
                       case 0x45:                              //温度上限减1          (0100 0101)
                       limit_up--;
                       LCD1602_WriteNum(0,2,limit_up);           //写减后温度上限值
                                 break;
                 case 0x46:                                                  //温度上限加1         (0100 0110)
                       limit_up++;
                       LCD1602_WriteNum(0,2,limit_up);           //写加后温度上限值
                             break;
                 case 0x44:                                                  //温度下限减1         (0100 0100)
                       limit_dw--;
                       LCD1602_WiriteNum(0,11,limit_dw);         //写减后温度下限值
                             break;
                 case 0x40:                                                  //温度下限加1         (0100 0000)
                       limit_dw++;
                       LCD1602_WiriteNum(0,11,limit_dw);         //写加后温度下限值
                 break;
                 case 0x43:                                                  //暂停、启动         (0100 0011)
                       if(run_flag){
                             LCD1602_DisplayString(1,4,"stop");                  //显示暂停
                                                         AirFan_SetSpeed(0);                                         //风速为0
                             run_flag=0;       // run_flag=0为0表示当前为暂停状态,为1运行
                                           }
                       else {
                             LCD1602_DisplayString(1,4,"run");           //显示启动
                                                         AifFan_Speed(speed);                         //风速
                             run_flag=1;            //run_flag为0表示当前为暂停状态,为1运行
                                           }
                 break;
                 case 0x15:                                           //风速加10          (0001 0101)
                      if(speed<99)  speed=speed+10;
                                          LCD1602_DisplayString(1,12," ");
                                          LCD1602_WriteNum(1,12,speed);                        //显示加后风速
                                          if(run_flag)AirFan_SetSpeed(speed);
                             break;
                 case 0x07:                                           //风速减10
                      if(speed>9)  speed=speed-10;
                                          LCD1602_DisplayString(1,12," ");
                                          LCD1602_WriteNum(1,12,speed);                          //显示减后风速
                      if(run_flag)  AirFan_SetSpeed(speed);
                                 break;
                 default:break;
                         }

                   }
                }
        }
        while(!DS18B20_Init());
        while(1){
          UART1_SendString("Temperature is");
                  temperature=DS18B20_GetTemperature();
                  UART1_SendNum_2point(temperature);
                  UART1_SendString("  ℃\n");
                  Deay200ms();
                 }
        UART_Init();
        EA=1;
        while(1){
              if(rx_flag){                 //接收到数据,然后返回成功,说明实现蓝牙传输功能
                        rx_flag=0;
                                UART1_Send(rxbuf);     //数据送回给PC
                            UART1_SendString("   Bluetooh transfer successfully\n");
                     }
                        }
         BEEP=0;
         while(1)
         {
            if(speed>50)
                Alarm(90);
         }
}
问题:
compiling MAIN.C...
..\SRC\MAIN.C(54): warning C206: 'LCD1602_ClearLin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SRC\MAIN.C(54): error C267: 'LCD1602_ClearLin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SRC\MAIN.C - 1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SRC\MAIN.C(54): warning C206: 'LCD1602_ClearLin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函数未声明

网友B:
没有函数原型

网友C:
提供信息不完全,无法帮你。

楼主:
我加了那部分函数,然后,,又有新的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C\MAIN.C(54): warning C206: 'LCD1602_ClearLin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函数未声明

不太明白

网友D(2021-07-07):
就是.H文件里没有这个函数的声明

网友E(2021-12-20):
     LCD1602_ClearLine(0);LCD1602_ClearLine(1); 这一句 函数未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