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温度记录仪制作(51单片机开发板+部分源程序)

楼主(2020-02-27):
这里分享一个基于开发板的简温度记录系统,所有模块均为板载。
以下为实物等图片:

/*
   这是一个基于开发板的简易的温度记录系统,所有模块均为板载。

   用数码管显示温度和时间;
   用时钟模块提供时基;
   用24C02保存温度数据;
   用蜂鸣器做操作提示;
   用串口输出数据到电脑。

   Key_1启动温度记录,Key_2输出温度数据。

   注:如果没有时钟模块也可以用单片机定时器计时,不过计时精度要差很多。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2c.h"

uint8 timer;        //定时器计数
uint8 n = 0;        //24c02内存位置变量
int16 temp;        //温度变量

//共阴数码管0-9编码和位码
uchar code seg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bit_tab[]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用于保存数字对应数码管编码的数组
uchar num_code[8] = {0};

//启动记录和改变延时的位变量
bit starting,bF;

//保存当前时间的结构体
struct sTime cTime;

//串口通讯初始化
void T_U_init()
{
        PCON = 0;        //正常波特率(不翻倍)
        TMOD = 0X21;         //T0工作方式1,T1工作方式2
        TH0 = 0xdc;
        TL0 = 0x00;         //T0初值,10ms溢出
        TH1 = 0xfd;
        TL1 = 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IE = 0x82;        //打开总中断、T0中断。禁止T1、串口中断
        SCON = 0x40;        //串口工作方式1
        TCON = 0x50;        //启动定时器0、1
}

//拆分浮点数到num_code数组
void float2code(float fnum)
{
        uint8 i = 0;
        uint8 len, point_pos;
        uchar str[8];

        TI = 1;
        sprintf(str, "%.1f", fnum*0.0625);
        TI = 0;
        len = strlen(str);
        if (len>8) return;
        point_pos = len - 2;

        //拆分整数部分
        for (i=0; i<point_pos; i++)
        {
                if (i < (point_pos-1)){
                        if (str[i]=='-'){
                                num_code[i] = 0x40;
                        }else{
                                num_code[i] = seg_tab[str[i]-0x30];
                        }
                }else{
                        //小数点左边的数加上小数点编码
                        num_code[i] = seg_tab[str[i]-0x30] + 0x80;
                }
        }
        //拆分小数部分
        for (i=point_pos; i<len-1; i++)
        {
                num_code[i] = seg_tab[str[i+1]-0x30];
        }
}

//刷新温度
void ref_temp()
{
        static int16 backup = 0;

        DS18B20_get_temp(&temp);                //获取当前温度值
        DS18B20_start();                        //启动下一次转换

        //温度无改变则不处理,减少计算量
        if (backup!=temp)
        {
                float2code(temp);                //刷新上次温度值
                backup = temp;
        }
}

//刷新时间
void ref_time()
{
         DS1302_get_time(&cTime);
         //获取时间后把数据拆分到显示数组中
         num_code[4] = seg_tab[BCD2Dat(cTime.min) / 10];
         num_code[5] = seg_tab[BCD2Dat(cTime.min) % 10];
         num_code[6] = seg_tab[BCD2Dat(cTime.sec) / 10];
         num_code[7] = seg_tab[BCD2Dat(cTime.sec) % 10];
}

//8位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int8 j = 0;
        for (j=0; j<8; j++)
        {
                bit_sel = 1;
                DATA = bit_tab[j];
                bit_sel = 0;
                seg_sel = 1;
                DATA = num_code[j];
                delay_ms(1);
                DATA = 0x00;
                seg_sel = 0;
        }
}
//保存当前温度
void save_temp(int16 t,uint16 n)
{
        bit isACK1,isACK2;
        uint8 tmp;

        //将16位温度数据拆分为低8位和高8位,写入24c02中
        tmp = t;
        isACK1 = AT24C02_write_byte(n, tmp);

        delay_ms(50);

        tmp = t>>8;
        isACK2 = AT24C02_write_byte(n+1, tmp);

        //记录成功则喇叭响一下
        if (isACK1 && isACK2)
        {
                beep = 0;
                delay_ms(10);
                beep = 1;
        }
}
//串口输出保存的温度
void sent_temp()
{
        uchar tmp,str[6];
        uint16 j;
        int16 t;
        for(j=0; j<255; j=j+2)
        {
                tmp = AT24C02_read_byte(j+1);

                //初发读取24c02加大延时,之后减少延时加快处理速度
                //如果不进行此处理,则可能发生数据丢失
                if(bF)
                {
                        delay_ms(10);
                }else{
                        delay_ms(1000);
                        bF=1;
                }

                //重组16位温度int数据
                t = tmp << 8;

                tmp = AT24C02_read_byte(j);
                delay_ms(10);
                t |= tmp;

                //数据转换及串口输出
                TI = 1;
                sprintf(str, "%.2f", t*0.0625);
                printf("%s \n",str);
                while(!TI);
                TI = 0;
        }
}

void main()
{
        uchar s,ts=1;        //ts用于保存当前秒数,且必须赋值一个不等于0的值

        T_U_init();

        while(1)
        {
                display();

                //检测时基数据,定时记录温度
                if(starting)
                {
                        s = BCD2Dat(cTime.sec);
                        //只有当秒数变化时才进入判断步骤
                        //此处每2秒记录一次(可加入ds1302的分钟数据加大间隔时间)
                        if(s % 2 == 0 && s != ts)
                        {
                                save_temp(temp,n);
                                n=n+2;

                                //n初值为0,第一次记录数据后不再为0,所以不会进入结束。
                                //当n=254时,记录最后一次数据,再加2后n为0,结束。
                                if(n == 0)
                                {
                                        starting = 0;

                                        beep = 0;
                                        delay_ms(10);
                                        beep = 1;
                                }
                        }
                        ts = s;
                }

                //按键设置
                if (KEY_1==0)
                {
                        delay_ms(10);
                        if (KEY_1==0)
                        {
                                //初始化1302时把其分和秒对应内存清零
                                DS1302_init();
                                starting = 1;
                        }
                        while(!KEY_1);
                }
                if (KEY_2==0)
                {
                        delay_ms(10);
                        if (KEY_2==0)
                        {
                                sent_temp();
                        }
                        while(!KEY_2);
                }
        }
}

void timer0_service(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dc;
        TL0 = 0x00;
        timer++;
        if (timer == 100)
        {
                timer = 0;
                ref_temp();
                ref_time();
        }

}

网友A(2021-03-04):
楼主你好!能否把全部代码发上来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