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任意三个单片机IO口连接LCD1602A液晶屏

楼主(2020-02-27):
之前看到一个牛人zhu123帖子,是用二线连接1602。只用2个IO口节省了资源,但效果不太好,显示速度慢。改成三线后效果就很好,可以实用化。这种接法的原理就是利用电容的充电放电效应进行存储数字位,类似动态存储器的原理。原贴是用51汇编写的,现在我用Arduino实现了三线连接的实用化。经实验,瓷片电容选择范围可从10nf-100nf都可以。代码有注释,很好懂。
二线连接帖子位置http://www.51hei.com/bbs/dpj-20365-1.html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

实物

用Proteus仿真

用Proteus仿真

#define setXy(x,y) lcdWrite(0,(x<<6)|(y&15)|0x80)
#define dataA  4
#define dataB 5
#define commPin  6

void lcdWrite(byte RS,char dat)
{
byte i;
for (i = 2; i > 0; --i) //运行两次,分别对应字节高4位和低4位
  {
    digitalWrite( dataB,dat & 0x80);  //LED_D7口。置位数据口为1。如果D7是1,先给D7位的C4充电(C1、C2、C3也会充满电,这里不用管),在跌到低电平之前,将其他3个位充好电,再将1602使能读入,即可完成半个字节数据的读入。
    digitalWrite( dataA,dat & 0x20); //LED_D5口。置位数据口为1
    digitalWrite( commPin,RS);//置位命令口为1。如果RS是1,是数据,0是命令
    delayMicroseconds(400);  //683电容,延时400us
    digitalWrite( commPin,HIGH);  //置位命令口为1
    digitalWrite( dataB,dat & 0x40); //LED_D6口。置位数据口为1
    digitalWrite( dataA,dat & 0x10); //LED_D4口。置位数据口为1
    delayMicroseconds(1);      //0.5us < t < 1.36us
    digitalWrite( commPin,LOW);  //命令口清零,1602使能,读入数据
    delayMicroseconds(50);
    dat <<= 4;
  }
}
void lcdPrint(char *p)
{
  while(*p) lcdWrite(1,*p++);
}
void lcdInit(void)
{
   byte i = 3;
  digitalWrite( dataB,LOW);  //D7=0
  digitalWrite( commPin,LOW);  //命令口清零
  delayMicroseconds(400); //683电容,延时400us
  do{
      digitalWrite( dataB,LOW);  //D6=0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 dataA,HIGH);  //D5=1
      delayMicroseconds(400); //683电容,延时400us
      if (i == 0) {digitalWrite( dataA,LOW); } //D4=0
      digitalWrite( commPin,HIGH);  //置位命令口为1
      delayMicroseconds(3);
      digitalWrite( commPin,LOW);  //命令口清零
      delayMicroseconds(3);
    }while(i--);
  delay(100);
  lcdWrite(0,0x28);  //4线 2行 5x7
  delay(50);;
  lcdWrite(0,0x06);//输入方式自动增量,没有显示移位
  delay(50);;
  lcdWrite(0,0x0c);//开启显示屏,光标不显示,无闪烁
  delay(50);;
  lcdWrite(0,0x01);//清除显示屏,地址计数器AC归零
  delay(50);;
}
int  adc;
void setup()
{
  byte aa=45;
  pinMode(dataA,OUTPUT);
  pinMode(dataB,OUTPUT);
  pinMode(commPin,OUTPUT);
  delay(100);
  lcdInit();//对LCD进行初始化
}
void loop()
{
setXy(0,0);
  lcdPrint("                ");
  setXy(0,0);
  lcdPrint("The value is:");
  setXy(1,0);
  lcdPrint("                ");
  setXy(1,0);
  lcdPrint("352");
  delay(1000);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很好的东西,可惜不会Arduino,不能移植。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M8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东西,可惜不会Arduino,不能移植。

参考zhu123的帖子,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M8可以吗?

M8我没有用过。属于Arduino系列应该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8我没有用过。属于Arduino系列应该可以用。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2021-05-13):
这个用stc89c52能实现吗?

网友D:
自个玩玩可以,别真把它做进产品。

网友E:
可以用上少脚的单片机

网友F(2022-12-12):
自个玩玩可以,别真把它做进产品

网友G:
8051版本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sbit EN_RS = P2^5;
sbit D4_D6 = P2^6;
sbit D5_D7 = P2^7;
#define SetRS 0x01
#define RstRS 0x00
void Delay2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4;
    j = 22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97;
    while (--i);
}
void ThreeWire(u8 dat)
{
    EN_RS = (bit)(dat & 0x01);
    D4_D6 = (bit)(dat & 0x40);
    D5_D7 = (bit)(dat & 0x80);
    Delay200us();
    D4_D6 = (bit)(dat & 0x10);
    D5_D7 = (bit)(dat & 0x20);
    EN_RS = 1;
    EN_RS = 0;
    D4_D6 = 0;
    D5_D7 = 0;
    Delay200us();
}
void LCD_Init_4bit();
void LCD_WChar_4bit(u8 Row, u8 Address, char chr);
void LCD_WStr_4bit(u8 Row, u8 Address, char *Str);

void LCD_WCMD(u8 Cmd)
{
    ThreeWire(RstRS | (Cmd & 0xF0));
    ThreeWire(RstRS | (Cmd << 4));
}
void LCD_WDAT(u8 Dat)
{
    ThreeWire(SetRS | (Dat & 0xF0));
    ThreeWire(SetRS | (Dat << 4));
}
void LCD_Init_4bit()
{
    LCD_WCMD(0x02);
    LCD_WCMD(0x28);
    LCD_WCMD(0x0c);
    LCD_WCMD(0x06);
    LCD_WCMD(0x01);
    Delay2ms();
}
void LCD_WChar_4bit(u8 Row, u8 Address, char chr)
{
    if(Row == 1)LCD_WCMD(0x80 + Address);
    if(Row == 2)LCD_WCMD(0xc0 + Address);

    LCD_WDAT(chr);
}
void LCD_WStr_4bit(u8 Row, u8 Address, char *Str)
{
    if(Row == 1)LCD_WCMD(0x80 + Address);
    if(Row == 2)LCD_WCMD(0xc0 + Address);
    while(*Str)
    {
        LCD_WDAT(*Str);
        Str++;
    }
}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8;
    j = 154;
    k = 122;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u8 Count = 0;
void main()
{
    EN_RS = 0;
    D4_D6 = 0;
    D5_D7 = 0;
    LCD_Init_4bit();
    LCD_WStr_4bit(1,0,"Hello World!");
    LCD_WStr_4bit(2,0,"3 Wire LCD");
    while (1)
    {
        LCD_WChar_4bit(2,13,Count/100%10 + '0');
        LCD_WChar_4bit(2,14,Count/10%10 + '0');
        LCD_WChar_4bit(2,15,Count%10 + '0');
        Count++;
        Delay100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