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高频响应时间如何?

楼主(2020-02-27):
用方波点亮LED(用于光脉冲计数)的时候LED是不是断续发光的?方波频率逐渐升高到一定频率时LED会不会连续发光?
LED可不可以传递100千赫的脉冲信号(只要求计数即可)?

网友A:
PWM可用于调节led亮度
闪烁与否和人的视觉特性有关

网友B:
方波频率逐渐升高到一定频率时,由于视觉暂留觉得LED是连续发光的。

网友C:
可参考PWM脉冲调制的方式理解,频率提高后不会闪烁,只会感觉有亮度变化,如果你要用LED闪烁记录脉冲式不准确的,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分析计数脉冲,而且脉冲记录时同按键一样会产生纳秒级的抖动,如果速度够高需要加去抖程序

网友D:
LED发光原理与白炽灯不同,否则就不会有100MHz的光耦了。

网友E:
你说的问题是存在的,LED也是一种二极管,二极管的PN结会有个反向恢复时间,就是接通电源导通后再撤去电源,它并不会立马截止,PN结里面的电荷需要时间去恢复最初的状态,如果在这个时间内又将电源加上,它可能就来不及截止就又导通了。
比如很多电器里常用的1N4007整流管,50Hz的市电完全没有问题,我记得好像如果超过1000Hz它的单向导通性就会有影响了。
所以像很多动辄需要对上万Hz的高频开关电源整流时,里面的整流都会用快速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
但是话又说回来,好像没必要担心你这个方波问题,因为上面说那个时间是很小的,大多情况下你就直接忽略这个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发光原理与白炽灯不同,否则就不会有100MHz的光耦了。

“否则就不会有100MHz的光耦了。”---------谢谢,这句话很重要!我是想用LED传递脉冲信号,进行脉冲计数(测量脉冲频率,大约100KH以内)。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问题是存在的,LED也是一种二极管,二极管的PN结会有个反向恢复时间,就是接通电源导通后再撤去电源 ...

开关电源用不同整流管的波形(未滤波)明显可见5408反向导通了。

网友F(2023-01-30):
可以采用特殊方式进行测试发光二极管的响应特性,如让它在通入连续脉冲电流时匀速运动,同时进行拍照,对相片分析可以得出其响应时间。一般的led响应时间应该还是挺高的。

网友G:
一般的高速光耦都可以到1MHz以上的速度,所以楼主不必担心100KHz的频率。

网友H:
普通LED方波频率在1k以上基本上就连续发光了

网友I:
想超过40k都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J:
比较一下光纤光源和普通LED的价格

网友J:
科学不存在低成本获得高成本效果的可能

网友K:
这个有点不科学了

网友L:
100K无压力吧,LED的结电容是很小的,没有能量以后就不能发光了,所以我觉得1M都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L:
100K无压力吧,LED的结电容是很小的,没有能量以后就不能发光了,所以我觉得1M都没问题

科学可不是“觉得”能觉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