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 8脚封装的单片机,2个定时器测试代码,我太难啦

楼主(2020-02-27):
STC15W204S 8脚封装的单片机,2个定时器测试代码,这个资料太少了,我也东拼西凑组合起来才弄明白,我太喜欢这个小单片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些小功能,就不需要搞什么89C51了,直接它可以搞定。
至于需要大功能动作多复杂的的,可以用一个89C51做主控芯片。,外围加若干STC15W204S芯片来搭配,
功能强大。不输于STM32哦
电路简洁,代码也简单。适合新手初学者。

//=========================================================
//1. 晶振为11.0592M,每计数一次用时12/11.0592M=1.085us
//2. TMOD取0x10,即模式1——16位计数器(0~65535)
//3. 计时2ms,1ms=921.5,则2ms/1.085us=1843,故TH1=(65536-1843)/256,TL1=(65536-1843)%256
//65536微秒(μs)=最大定时65.536毫秒(ms)
//12MHZ的51单片机,定时器最大只能定时65.535ms,所以要定时500ms的时间,
//需要产生10次50ms的定时。
//步骤如下:
//1、每隔50ms定时器中断溢出,计数+1。
//2、当计数达到10次时,便产生了500ms的定时啦,然后,你自己根据你的设计,需要让单片机做什么就自己写些什么(比如让某个io口取反)
//3、计数达到10次后,不要忘了初始化计数。
//最后给点建议:1、要让定时器计数50ms,只能在定时器的工作方式1下进行;
//2、定时器初值: TH0 = 0x3C; TL0 = 0x0B0;(我使用的是定时器0)
//定时1ms,0xfc18 == 64536
//=========================================================

/************1s 定时器+中断控制led翻转 ***********/
#include<STC15W.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reg52.h"
//#ifndef __STC15F2K60S2_H_
//#define __STC15F2K60S2_H_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3^0;
sbit led2 = P3^3;

void timer_init()
        {
    //设置定时器的初始计数值
    //计算方法
    //假设定时器为1ms,一个机器周期为 1/单片机的晶振频率  即: 1/12M = 1us
    //而1个机器周期 = 12个时钟周期 所以: n x 机器周期 = 1ms ===> n x 1us = 1ms
    //所以n = 1000,也就是经过1000个机器周期,定时器要溢出(从0开始计数)
    //所以定时器的初始值为65535 - 1000 + 1 = 64536 ===> 0xFC18,拆分成TH0 = 0xFC; TL0 = 0x18;
                TMOD |= 0x01;  //TMOD |= 0x01;等价于TMOD = TMOD | 0x01; // 将TMOD的最低位置1,
                               //也即表示将定时/计数器的其工作方式调整为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0x00方式0 13位计数器
                                                                        //0x01方式1 16位计数器
                                                                        //0x10方式2 自动重装8位计数器
                                                                        //0x11方式3 T0分为2个8位独立计数器,T1为无中断重装8位计数器
//                &&&&&&&&&&&&&&&&&&&&&&&&&&&&&&&&&&&&&&&
                                                                        //程序运行中TMOD |=0x01不会改变其它位的状态,
                                                                        //TMOD =0x01会改变其它位的状态。
                                                                        //比如,原先TMOD = 0x10(二进制数00010000的第4位置1),
                                                                        //程序运行中为了让TMOD的最低位也置1,但又不改变第4位的状态,
                                                                        //那么,使用TMOD |=0x01,这样TMOD 变成 0x11,
                                                                        //即保留了第4位的状态,如果使用TMOD =0x01第4位的状态就被覆盖了。
    TH0 = (65536-1843)/256;   //12M晶振1ms这样TH0 = 0xFC; TL0 = 0x18; 11.0592M晶振1ms这样TH0 = (65536-1843)/256;
    TL0 = (65536-1843)%256;   //12M晶振1ms这样TH0 = 0xFC; TL0 = 0x18; 11.0592M晶振1ms这样(TL0 =65536-1843)%256;
                ET0 = 1; //T0中断
    TR0 = 1;//启动T0定时器
    EA = 1;  //总中断开关
}

void timer2_init()
        {
TMOD |= 0x01;  //TMOD |= 0x01;等价于TMOD = TMOD | 0x01; // 将TMOD的最低位置1,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F5;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IE2 |= 0x04;  //开定时器2中断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A = 1;  //总中断开
}

void main(){
    timer_init();
          timer2_init();
    while(1);
}

void trigger_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

{
    static u16 i = 0;
    TH0 = (65536-1843)/256;
    TL0 = (65536-1843)%256;
    i++;//计数
    if( i == 500 ) //这里1000ms=1秒
                        {
        i = 0;//计数清零
        led = ~led;//时间到 LED翻转,形成闪烁
    }
}

void trigger_timer2() interrupt 12 //定时器中断2;

{
    static u16 v = 0;
        T2L = 0xF5;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v++;//计数
    if( v == 500 ) //这里1000ms=1秒
                        {
        led2 = ~led2;//时间到 LED翻转,形成闪烁
    }
}

楼主:
STC15W204S两个定时器测试
忘记上传完整代码了,这传上

网友A:
过来支持一下

网友B:
我的简介相同,这个小芯片确实不错,而且除了IO资源少了点外,运行速度比89C51快的多,如果扩展IO,可用74HC595

网友C:
性价比不如STM32F0系列

网友D(2021-10-07):
能不能做个能调用任意参数的延时程序?

网友E(2021-12-02):
好帖子,讲的非常细,支持一下

网友F:
这种小芯片的实用价值很高,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上,成本也低!

网友G(2022-07-13):
讲的非常细,支持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简介相同,这个小芯片确实不错,而且除了IO资源少了点外,运行速度比89C51快的多,如果扩展IO,可用74HC ...

74HC595这个移位寄存器如果只是用在显示上,是可以用的,如果用在开关量输出上,安全性要求高,就不能用,如果数据传输过程过程中出点差错,就会导致输出错误,而数据传输没有较验,就是大的弱点。如输出驱动阀门的开关,如果某个阀门开错了,那是要发生生产事故的。

网友I(2022-11-14):
说的很祥细,好理解,受教了

网友J:
可以写一个ADC采集程序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STC15W204S两个定时器测试
忘记上传完整代码了,这传上

非常棒

网友L:
引用 楼主:
STC15W204S两个定时器测试
忘记上传完整代码了,这传上

楼主你这代码用keil编译不通过报错怎么回事?

网友M(2023-07-07):
请问楼主,我要是延时350毫秒,怎么写呢?这个单时钟的不懂

网友N:
好久没有用STC 做案子了,最近和之后一段时间我做小案子基本会用CH32V003,这货价格低的离谱但IO和性能都很不错.

网友O:
支持你,,,单片机开发有你更精彩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好久没有用STC 做案子了,最近和之后一段时间我做小案子基本会用CH32V003,这货价格低的离谱但IO和性能都很不 ...

X宝搜下,果然。
你引起我好奇心了。搞几片玩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N:
好久没有用STC 做案子了,最近和之后一段时间我做小案子基本会用CH32V003,这货价格低的离谱但IO和性能都很不 ...

开发环境不错,比KEIL强多了,就是要装晶振,也不方便,我还是喜欢内置的,测试最好是DIP的,我现在用8G1K08比较多,DIP8 DIP16的都有,装个插座,好焊好换。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可以写一个ADC采集程序吗?

这款芯片不支持ADC,型号后带A的才支持ADC,例如STC8G1K08A

网友S(2025-01-31):
你这个定时器初值设置好像有点问题吧?恰巧我也在看STC15W204S单片机的资料,因为我打算用它diy一个电路。
STC15W204S是个1T的单片机,使用内部高精度RC时钟,时钟频率在5M到35M之间可选择,选择的方法是在烧录的时候在STC-ISP烧录软件里面选择。
并且, STC15W204S的系统时钟跟主时钟的关系,要用特殊功能寄存器CLK_DIV进行设定,默认情况下,它是一个1T的单片机,就是一个机器周期就等于一个时钟周期。你那个寄存器的算法,硬套12T单片机的算法,恐怕没法实现正确的定时。

网友E(2025-05-01):
谢谢分享,刚好有这个芯片,用这个实物测试了,定时器0可以正常,定时器2好像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