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电源插口power ABC接口的元件,怎么在原理图中找到啊?

楼主(2020-02-27):
以下两幅图,的power 和ABC接口的元件,怎么在原理图中找到啊?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DC座,我刚刚画图在PADS里面用到!

网友B:
圆孔插座

网友C:
DC直流电源底座,你的原理图库不全,论坛里有人发比较全的库,你可以搜搜看,把它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座,我刚刚画图在PADS里面用到!

那第二幅图的power也是Dc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第二幅图的power也是Dc座吗

第二幅图应该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