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 16*16点阵滚动电路图

楼主(2020-02-27):
1、运用4个8*8点阵的点阵显示一个汉字,然后利用74HC595可以实现数据的串并转换来驱动点阵的行和列。74HC595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2、以8*8单个点阵为例,通过数组每次扫描点亮每一行需要点亮的LED灯,与扫描下一行的间隔为5ms左右,这样,给人的视觉效果就是64个LED灯同时被点亮,从而达到显示的目的。16*16点阵同理。根据视觉的暂留现象,如果周期小于0.1 s,那么人感觉灯一直在亮。所以可以让每列轮流显示,当16列显示完成时,人的视觉会感觉16列同时在亮,从而达到显示文字、图片的效果。

点阵连接图

点阵连接图

网友A:
大哥,HC595换成HC574的话可以实现汉字上下左右滚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HC595换成HC574的话可以实现汉字上下左右滚动吗

HC595在这里是串入并出,你看看HC574的芯片资料。

网友B:
这个用1638会不会好点

网友C:
我之前做过和你这个一样的,但是亮度上不去

网友C:
特别的暗

网友C(2020-03-29):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和你这个一样的,但是亮度上不去

可以用三极管放大,我用的9012,亮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