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语言连加算法的问题

楼主(2020-02-27):
  看到一个关于按键长按数值就不断加的程序,但是这个算法真的理解不了,请教大家是什么意思
//按键扫描:放在定时中断中,使用T0或T1产生中断,每1ms一次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k1 = 0;      //按键1计数
        static unsigned int cntk2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k3 = 0;

        if(KEY1 == 0)
        {
                cntk1++;
                if(cntk1 == 10)  KeyCode = 1;   //单次触发
                if(cntk1 > 1100)
                {
                        KeyCode = 1; cntk1 = 1000;  //连续触发
                }
        }
        else  cntk1 = 0;

        if(KEY2 == 0)
        {
                cntk2++;
                if(cntk2 == 10)  KeyCode = 2;
                if(cntk2 > 1100)
                {
                        KeyCode = 2; cntk2 = 1000;
                }
        }
        else  cntk2 = 0;

网友A:
if(KEY1 == 0)              //如果KEY1键按下
        {
                cntk1++;    //在按下的时间段不断计数(通过循环)
                if(cntk1 == 10)  KeyCode = 1;   //如果程序循环了10次 但按下的时间未达到1100次,属短按 只作为一次按键 单次触发
                if(cntk1 > 1100)                      //如果时间计数大于1100次 (按键一直按下),每计数10次作为一次按键
                {
                        KeyCode = 1; cntk1 = 1000;  //连续触发
                }
        }
        else  cntk1 = 0;

        if(KEY2 == 0)
        {
                cntk2++;
                if(cntk2 == 10)  KeyCode = 2;
                if(cntk2 > 1100)
                {
                        KeyCode = 2; cntk2 = 1000;
                }
        }
        else  cntk2 = 0;

程序未完整提供,程序还有一部分就是KeyCode在没有按键情况下应该有一个值,如KeyCode=0xff;

网友B: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k1 = 0;      //按键1计数

    if(KEY1 == 0)
    {
        cntk1++;
        if(cntk1 == 10)  KeyCode = 1;   //单次触发
        if(cntk1 > 1100)
        {
            KeyCode = 1; cntk1 = 1000;  //连续触发
        }
    }
    else  cntk1 = 0;
}

你先在头脑里把此按键扫描程序简化为只处理一个按键,这样可以让思路更清晰一些。

若此函数放在定时器中断(每1ms重入1次)里,你想一下,你轻按下键,看似时间极短,但可以已经反复进入了中断了好几次甚至好几十次,稍微再长按一点,就会是几百上千次,然后你再来想这个程序的逻辑,这样应该很容易就能明白。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EY1 == 0)              //如果KEY1键按下
        {
                cntk1++;    //在按下的时间段 ...

谢谢指导

网友C:
cntk1 > 1100说明按键已经持续按下1秒,触发按键按下标记KeyCode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