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c8t6单片机热敏打印机驱动程序与资料下载

楼主:
板子呢,只是烧坏了单片机,程序呢,就是根据板子来写的,首先就是用AD走下板子的走线和原理图走线(在压缩文件里有),还搜查了相关芯片的资料(压缩文件也有)。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看吧。压缩包太大了,整个程序工程文件是放不上了,

/*********************************************************************************************************************
打印机的单片机(GD32)烧坏了,更换为(stm32f103c8t6)实现基本的打印功能
程序总体说明:打印机头控制(步进电机+热头加热+SPI通信+温度检测)+stm32f103c8t6(串口+ADC)
就一个烧坏单片机的热敏打印机,搜查相关资料,实现打印基本功能
打包资料有写程序过程中用到的资料
*********************************************************************************************************************/
#include "motor.h"               //步进电机的控制
#include "Systick.h"             //延时
#include "myrmspi.h"             //热头加热
#include "powerled.h"            //指示灯
#include "myspii.h"              //SPI通信(stm32与打印机头)
#include "yjspi.h"               //SPI通信(stm32与字库)
#include "myadc.h"               //电源电压检测,打印机温度检测
#include "usart.h"               //串口通信

/************************************************************************************************************************
变量定义
************************************************************************************************************************/
u8 yyy=0;                             //初始化TIM4一次用
u16 huancun[128]={0};                 //存储接收数据
extern u16 ADC_ConvertedValue[2];     //存储AD采集电压
extern u8 dayinbiaoz;

/************************************************************************************************************************
函数声明
************************************************************************************************************************/
void Key_Zou(void);
void SPI_Writerm(void);
u16 ISN_Conversion(u16 isn);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Myrmspi_Init();
        Hotlead_Init();
        Powerled_Init();
        PBtim4_init();
        SPI_Configuration();
        SPI2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dayinbiaoz==2){            //开始打印
                        if(yyy==0){
                          TIM4_PWM_Init4();
                                yyy=1;
                        }
      SPI_Writerm();
                  dayinbiaoz=0;               //准备接收判断起始数据1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中断
                }
                Key_Zou();
        }
}

/************************************************************************************************************************
说明:就是找对应关系
      已知:一组数据0,1,2,3.......。另一组数据GB18030里的字对应的编码从8140开始(具体看GB18030_54936.html文件,不是以1递增的)。
            0对应8140开始,后面数据都是对应关系。
      求:一个对应函数能满足以上关系。
      很明显初中的知识
************************************************************************************************************************/
u16 ISN_Conversion(u16 isn)     //GB18030,字编码转换为SPI存储地址
{
    u16 conn=0;
    conn=((isn-0x8140)-66*(((isn-0x8140)-((isn-0x8140)%256))/256));
          if(((((isn-0x8140)%256)+1)>0)&&(((isn-0x8140)%256)<63)){
       return conn;
                }else{
                   if((((isn-0x8140)%256)>63)&&(((isn-0x8140)%256)<191)){
                           return (conn-1);
                         }else{
                            return 0;
                          }
                 }
}

/************************************************************************************************************************
说明:下面程序关键在“字库中存储的数据”和“发送给打印机头的数据”要实现数据的重组。目的是为了让字体打印出的效果符合预期
      看打包的资料吧。“字库中存储的数据”参考相关图片文件
                      “发送给打印机头的数据”参考热敏打印机头说明书.txt
      先有个概念,再找对应关系,和上面的初中题差不多,就是比较繁琐
************************************************************************************************************************/
void SPI_Writerm(void)
{
        u8 bian=0,y,fanhui=0,cached;                  //bian存储重新组合的8位数据,y保存下一行开头数据在缓存中的位置,fanhui结束符变量,cached存储字库中读取的数据
        u8 i,j,k,l,p;                                 //用于for循环体的变量
        u8 m=1,d=0;                                   //m用于一字行(分成3段,以一点行为单位),d用于字行(单位为字行)
        u32 iscn;                                     //存储SPI字库的起始地址
        do
        {
//-------------------------------------------------------------------------------------
    //先判断特殊情况
    //以huancun[p]为起始共16个数据为一组,判断有没有换行符或者结束符
          for(p=d;p<(16+d);p++){                                 //搜寻换行符(0x0D0A)位置
                        if((huancun[p]==0x0D0A)||(huancun[p]==0x0002)){
                                if(huancun[p]==0x0002){                            //碰到结束符
                                        fanhui=127;                                                   //fanhui=127:跳出while的条件
                                }
//                                p++;
                                break;                                             //得到变量P,跳出
                  }
                }
//--------------------------------------------------------------------------------------
                //“字库里读取出的数据”和“发送给打印机的数据要转换”,最终得到正确的字体打印效果
                //字库存储数据和发送给打印机的数据参考打包的资料
//                y=p-1-d;
                y=p-d;
                for(j=0;j<3;j++){                                   //3层循环
                        for(k=0;k<8;k++){                                                    //8层循环
                                Power_Pulse();                                  //电源脉冲(HOTLEAD引脚,高低电平在for循环里变化实现脉冲)
                                for(p=16;p>y;p--){                              //不用打字的部分,(16-y)个字填空
                                        for(l=0;l<3;l++){                             //一个字宽24位,所以给3层循环
                                          SPI_WriteByte(0x00);                        //直接发送给打印机头数据0x00
                                        }
                                }
                                for(;p>0;p--){
                                        iscn=(ISN_Conversion(huancun[p-1+d])*72);     //从尾部数据开始重组发送打印机头数据
                                  for(l=m;l<(m+3);l++){
                                    GPIO_ResetBits(PORT_SPI_CS, PIN_SPI_CS);    //通信时序必要,可参考打包资料W25Q16
                  SPI2_WriteByte(0x03);                       //读指令
                              SPI2_WriteByte((u8)((72-(8*l)+iscn)>>16));  //24位地址(以下3行)
                                    SPI2_WriteByte((u8)((72-(8*l)+iscn)>>8));
                                    SPI2_WriteByte((u8)(72-(8*l)+iscn));
            for(i=0;i<8;i++){
                                      cached=SPI2_WriteByte(0x00);                    //读数据
                                            bian|=(((cached&(0x01<<k))>>k)<<i);       //重新组合的8位数据
                                    }
                                    SPI_WriteByte(bian);                        //发送给打印机头
                                    bian=0;                                     //存储数据变量清零
                                    GPIO_SetBits(PORT_SPI_CS, PIN_SPI_CS);      //通信时序必要,可参考打包资料W25Q16
                            }
                          }                                               //上面j的3层、k的8层、p的16层,是一点行384个点,细分p层,l是3层、i是8层,是24位一个字宽
//--------------------------------------------------------------------------------------------------------------------------------------------------------------
        //打印部分程序
                                //打印一点行为一个单位
                                Tim4_Pwm();                             //设置PWM输出引脚为复用功能输出(这是输出PWM的条件,让步进电机转)
                                delayms(10);                                                    //电机转一点行需要4ms,这里延迟10ms,让转一点行这一过程完成,再执行下面的程序
                                Scintillation();                        //打印纸检测
                          Hold_Enable();                          //热头分组加热
                                while(ADC_ConvertedValue[0]<1750)       //判断采集的热敏处电压是否过低,即打印机温度是否过大,当温度过高时,程序停在此while里,直到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跳出
                                {
                                  GPIO_SetBits(PORT_POWERLED, POWERLED);//指示灯灭
                                }
//--------------------------------------------------------------------------------------------------------------------------------------------------------------
                        }
                   m+=3;                                                   //m对应点行,m=1时,是字的三分之一段8行。m+3后,是字的三分之一中间段8行。再+3后,是剩下的8行。
          }
    m=1;                                                                 //准备下一行字打印(一行字等于24行点行)
                d+=y+1;
//                d+=(y+1);
//------------------------------------
                //一行字与一行字之间的间隔(空白)
                //不打印,只走纸
                for(i=0;i<24;i++){
             Tim4_Pwm();
                        delayms(8);
          }
//------------------------------------
        }while(((fanhui!=127)&&(d!=128)));
        //清空缓存
  for(i=0;i<128;i++){
           huancun[i]=0;
        }
//----------------------------------------------------------------------------------------
  GPIO_ResetBits(PORT_HOTLEAD, HOTLEAD);                         //关闭5V电源
}

/************************************************************************************************************************/

/*************************************************************************
说明:短按按键走一点行,按住按键1.5秒以上持续走纸
*************************************************************************/
void Key_Zou(void)
{
  u8 i,t=0;                                                    //计时变量t=0,循环变量i
        if(dayinbiaoz==0){                                           //打印不走纸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RESET){        //判断引脚
                        USART_Cmd(USART3, DISABLE);                              //关串口,走纸不打印
            delayms(20);                                             //去抖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RESET){   //再次判断,按键松开跳出循环
                                if((t==0)||(t>100)){                                   //短按按键走一点行,按住按键1.5秒以上持续走纸
                      if(yyy==0){
                              TIM4_PWM_Init4();
                                    yyy=1;
                            }
                      for(i=0;i<4;i++){                                    //电源脉冲
                              Power_Pulse();
                        delayms(2);
                            }
                      Tim4_Pwm();                                          //PWM输出
                      delayms(8);
                                }
                                if(t<101){                                             //计时变量t累加
                                        t++;
                                        delayms(15);
                                }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开串口
    }
  }
}

网友A(2022-09-17):
没接触过打印机,但也要学习,感觉热心人士

网友B:
谢谢分享,手头有二手的热敏打印机,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C(2024-09-28):
谢谢分享,手头正需要者宝贵的资料的

网友D:
谢谢分享,手头有热敏打印机,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