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怎么多文件编译?

楼主(2020-02-27):
怎么让主函数与openbuzz和close联系起来?多文件编译的话主函数应该怎么改?实在没有头绪。。。

网友A:
在文件头上写明需调用的文件。

网友B:
你都已经把那些函数的声明和定义都写在了主文件里,就做单文件的项目好了,还搞什么*.h文件呀 ...

多文件的话两种方式,一个是把子c文件直接改为*.h,在主程序是只包含这个*.h文件就能把的代码给包含进来了,二是子文件要分别写成*.h头文件和*.c源文件,主函数中要包含这个*.h,项目中要添加这个*.c就可以了。

网友C:
多模块(C-C/C-ASM等)编程,在同一项目中加入各模块,需要在调用模块中对被调用模块中的所有函数或变量进行申明(外部)一会儿找一个例程

网友C:
主模块:

extern unsigned char Fuction2(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调用其他模块中的函数

unsigned char Fuction1(unsigned char a)
{
    a++;
    return (a);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mp;

    while(1)
    {
       tmp  = Fuction2(1, 2);
    }
}

次模块:
extern unsigned char Fuction1(unsigned char a);  //调用其他模块中的函数

unsigned char Fuction2(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a=Fuction1(a);        // Fuction1由主模块定义,实现形参自+1并返回
    return(a+b);
}

网友D:
【main.c】
include "a.h"

void main()
{
    while(1)
    {
        ;
    }
}

【a.h】
#ifndef __A_H__
#define __A_H__

    void test();

#endif

【a.c】
#include "A.H"

void test()
{
    ;
}

网友D:
最好使用头文件进行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已经把那些函数的声明和定义都写在了主文件里,就做单文件的项目好了,还搞什么*.h文件呀 ...

多文 ...

最近刚在网上看到这个,想用这个程序试一下,但是网上那个教程我没不太有头绪,请问openbuzz.h里除了本来写的那些,再把这个openbuzz程序全部直接加进来吗?

网友E:
程序中要写成“openbuzz.h”、“closebuzz.h”,程序中书写错误,少了“.h”

网友F:
要想把多个C程序文件同时编译:
1.主函数要有对其他C程序文件里所有函数的声明,可以用.h文件来声明并在主函数里include "*.h", *代表h文件文件名;
2.在keil工程里还要添加所有的.c程序文件 。

网友G(2020-06-09):
感谢,网上找了半天做不出来,直到看到了您的这条

网友H(2021-10-28):
好人一生平安,解决我小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