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干扰信号影响

楼主(2020-02-28):
以单片机控制的远程呼叫系统,如何避免受到外界信号干扰,从而确保信息传输的完整性呢?感谢大佬们点拨。

网友A:
你好!
1、你准备用什么无线模块来做?
2、呼叫系统需要几个分站?
3、你都需要收发什么数据?数据量多大?
4、传输距离要求有多远?应用在什么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你准备用什么无线模块来做?
2、呼叫系统需要几个分站?

您好。
无线模块2.4GHZ频率这样,
分站3-5个,
主要实现简单的语音传送即可,传输距离500米以内,
应用的环境有其他无线电干扰,有时候受高温影响
感谢

网友B:
好像加个CRC校验码可以,但没有用过,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