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中的AD采样问题

楼主(2020-02-28):
官方给出的典型应用线路中,信号源端接了一个1K的电阻和47pf以上的电容。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在此先谢谢大家。

1. 这个1K的电阻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是防止烧坏信号源吗?为什么选择1K呢?

2. 电容的作用是滤波的作用吗?47pf以上的上限是多少呢?

网友A:
这是RC滤波电路,滤除环境噪波对信号源的干扰。对于不同类型的信号RC的取值范围很广,以NTC温敏电阻测温信号为例,R=1~100K,C=47P~0.1uF都可以。由于用作ADC的端口需要设置为高阻模式,所以外部串接较大阻值电阻对信号取样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测高频脉冲或交流电瞬时值那RC的取值应尽小不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C滤波电路,滤除环境噪波对信号源的干扰。对于不同类型的信号RC的取值范围很广,以NTC温敏电阻测温信 ...

非常谢谢您,讲的非常清楚。让我回忆起了模电的相关内容。

网友B:
简单来说可以直接接信号源

网友C(2020-07-28):
滤波,不加这个AD芯片AD转换的数据会跳

网友D(2020-10-13):
我也不懂,但最近在看《晶体管电路设计》,发现这就是RC低通滤波器,那就是滤除高频噪声了,有公式f=1/2π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