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51单片机定时器的定时时间

楼主:
各位大神,问下51单片机定时器如何改变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设置值,
比如定时器来控制灯闪烁,在运行过程中,设置2个按钮来控制定时时间,1个时间增加,1个时间减少,这个控制的时间如何才能传送给定时器啊,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A(2020-02-28):
固定时间就好,比如你开一个1ms的定时器
定时器中断函数里
{

}

网友A:
固定定时器时间即可,比如你开一个1ms的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 ...(配置定时器参数)
   static int i;
   i++;
   if(i==某个变量){i==0;执行啥啥啊}//i要清零
}
你用按键控制“某个变量”的值改变  比如说“某个变量”=100,那不就是1ms*100=100ms一次执行什么什么

网友B:
请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47511-1.html

网友C:
两按键分别接int0,int1,中断程序里重写初值、启动定时器。

网友D:
  for(  ;;)
  {

        if(P10==0)        //        按键+
        {
                THTL++;
        }
        else
        {
                if(P11==0)  //按键-
                        THTL--;
        }
         TL0=THTL;
         TH0=THTL>>8;

   }
//大致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1. 晶振若为11.0592M,每计数一次用时12/11.0592M=1.085us
2. TMOD取0x10,即模式1——16位计数器(0~65535)
3. 计时2ms,则2ms/1.085us=1843,故TH0=(65536-1843)/256,TL0=(65536-1843)%256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2;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65536-1843)/256;
TL1=(65536-1843)%256;
EA=1;
ET1=1;
TR1=1;
}

main()
{
Init_Timer1();
while(1);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65536-1843)/256;
TL1=(65536-1843)%256;
LED=~LED;
}
可以看看,像这种问题网上有不少,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F:
就在按键程序中修改啊

网友G(2020-05-09):
谢谢大家都热情指点!!!网络中还是好人多啊!!!
我刚接触单片机,对这些都不熟!!希望师傅们不要嘲笑啊!!
再次感谢大家都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