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模式更改后prodeus怎么更改

楼主(2020-02-28):
我将keil编译模式改成large,再生成的hex文件再prodeus里运行不成功了。是prodeus里应该怎么修改么

网友A:
keil编译模式改成large要求所仿真单片机要有外部RAM,如果prodeus所仿真单片机没有外部RAM,就会运行不成功。

网友B:
关键看你所仿真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程序的存储器空间是否满足Large编译后的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