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始化串口需要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吗?

楼主:
我看了一个单片机代码,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他清除了发送完成标志位,我想问一下,这个要在这里清除吗
void usart1_para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n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

  USART_Init(USART1 , &USART_InitStruct);

<font color="#ff0000">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TC);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fon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
}

网友A(2020-02-28):
默认上电是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的,初始化串口时可以不专门做这个。

网友B:
为了保证可靠,一般都设置了初始化时清除标志,不清除有时也会是对的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单片机初始化串口需要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目前我还没遇到初始化串口不需要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的,个人建议清除吧。

网友D:
清除以下最好

网友E:
小工程清不清无所谓,大工程模块化最好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