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怎么改成STM32F103R6

楼主(2020-02-28):
AT89C51怎么改成STM32F103R6(最好具体一点都要改什么程序)?

网友A:
要改成STM32F103R6,先应该学习STM32F103R6,不知楼主学习到哪一步。

网友B:
这个不是改了,基本是重新写吧

网友C:
关键你是指什么?电路还是程序,电路重新做版,程序需要移植

网友D:
建议先去学习AT89C51基础和STN32F103R6的基础。首先头文件不同,单片机驱动也不一样等等。

网友E:
如果是汇语言编程,一般修改对应的寄存器,如果C语言编程,可能改的地方要多一些,因为STM32F103R6编程一般使用库函数,程序的结构,IO口的初始化均不一样,没有实际的例子不好改,如果例子实现的功能多了也不容易改

网友F:
这个只能重新投板了,两个封装又不一样,软件需要移植

网友G:
要新学STM32F10x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