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在单片机外部中0(下降沿触发)中接收四个字节数据的过程中会再次引发中断么

楼主(2020-02-28):
51单片机在做红外遥控的实验过程中,在外部中断0函数中接收四个字节的数据,(程序如下:),我的疑问是,在接收数据的过程中产生的下降沿,会再次引发外部中断0的中断么?从实验现象猜测来看是不会的,有点不理解?//外部中断0触发函数如下:下降沿触发
void GetDateToIr() interrupt 0
{
        u8 i, j;
        u8 Byte;
        u16 time;

        //1.判断起始码低电平9ms
        time = GetLowTime();
        if( (time<8500) || (time>9500) )//8.5ms<time<9.5ms
                return ;
        //2.判断起始码高电平4.5ms
        time = GetHighTime();
        if( (time<4000) || (time>5000) )//4.0ms<time<5.0ms
                return ;

        //3.接收4Byte数据
        for(i=0; i<4; i++)
        {
                for(j=0; j<8; j++)
                {
                        time = GetLowTime();
                        if( (time<340) || (time>780) )//低电平 340us<time<780us
                                return ;

                        time = GetHighTime();
                        if( (time>340) && (time<780) )//表明这是一个“0”
                        {
                                Byte >>= 1;
                        }else if( (time>1500) && (time<1900) )//1.5ms<time<1.9ms
                        {
                                Byte >>= 1;
                                Byte |= 0x80;
                        }else
                                return ;
                }
                IfredValue[i]=Byte;
        }
}

网友A:
应该会触发,不过我在调试时,在进入中断后关闭了外部中断,等处理完后再打开外部中断的

网友B:
外部中断0中断级别为最高级别,不会被其它中断打断
第一次接收到红外信号之后进入中断,函数没有执行完之前,中断是没有返回的,是一直停留在中断函数内部检测端口的电平而已,不会再次触发中断的
只有中断返回之后才会再次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触发,不过我在调试时,在进入中断后关闭了外部中断,等处理完后再打开外部中断的

我也调试了一下,现象是,当在中断程序的时候,数据口变化的时候(即在接收数据的时候),外部中断0的标志位是会变化的,但是不会重新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0中断级别为最高级别,不会被其它中断打断
第一次接收到红外信号之后进入中断,函数没有执行完之 ...

明白了,谢谢你,我软件调试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在接收数据的过程中,即使中断标志位置1了,并不会重新进入中断,而是继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