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液晶屏只要显示一个DC12V的电压,最简单的芯片和硬件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2020-02-28):
7寸液晶屏只要显示一个DC12V的电压,最简单的芯片和硬件电路是怎样的?大师们给指导指导

网友A:
你好!
采用的什么型号7寸屏幕?带系统的吗?
如果带系统,屏幕是否带有串口?
如果带系统,屏幕是否带有AD采集功能?
还有,12V采集电压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如果屏幕不带AD带串口,需要加个单片机,通过串口发数据给屏幕

楼主:
谢谢。屏幕不拘泥于某个型号,7寸至10寸左右,按分辨率800×480定位。12V采集电压不用考虑精度。1.屏幕带系统,带有串口,
带AD采集功能。2.屏幕不带AD带串口,加个单片机,通过串口发数据给屏幕。这两种方案,那种电路最简单,原器件最少,成本最省,就用那种。

网友B:
可以看看迪文的串口指令屏,操作简单。加个有12位ADC的单片机,采集12V电压精度也不会太差了,搭个最小系统就搞定了。个人觉得都用上7寸屏了,加不加单片机不是成本的关键,有单片机使用起来更灵活,依赖屏的采集功能比较受限。

网友C:
显示12V电压最简单的检测电路就是通过电阻分压把12V电压降低到ADC芯片的检测范围内。很多芯片自带ADC功能,如果是STM32的话自带adc功能是12位所以最大检测电压是3.3伏,最小电压是0.8毫伏。检测到电压再通过程序按照比例关系算出实际的电压即可。

网友D(2020-12-15):
MCU+RA8873+7寸屏,这样比较好,简单可靠,MCU速度低也不影响显示更新效果,且MCU用SPI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