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在家没事做了个单片机RDA5807M调频收音机 附代码

楼主:
      不能随便出去的时期,用手头的零件做个数字收音机,收音模块5807M,IIC通讯,0.91寸OLED IIC通讯的,EC11,一对一编码器,自带一个按键,就用编码器+自带按键操作,单片机翻了翻盒子,发现两片STC15W408AS,就这个了。
      折腾了两天,昨晚上调试成功,今天整了一份Kicad的图纸,带自己随便画的一个小板图,还有程序全套。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数字调频收音机------------------*/
/*           学习之用,请勿商用                  */
/*           转载请注明:数字收音机RDAV1.0       */
/*-----------------------------------------------*/

#include<rda.h>
#include<ec11.h>
#include<i2c.h>
#include<5807.h>
#include<oled.h>
#include<bmp.h>
void main()
{
        u8 keynum;
        u32 rxfreq=9480,vol=2,tn,vol1,xfreq,yfreq;
        oledinit();
        oledbmp(0,0,128,4,BMP1);

        rdainit();  //RDA5807 初始化
        freqset(rxfreq);  //频率设置
        volset(vol);      //音量设置
        seeset(6); //搜台灵敏度设置,灵敏度太高会导致杂音,越小灵敏度越高,最大15。
        seektion(1);

        delay_ms(3000);
        oledclr();
        oledchine(0,0,0);
        oledchine(16,0,1);
        oledchar(40,0,'-',16);

        oledchar(72,0,'.',16);

        oledstr(88,0,"MHz-",16);
        oledchine(0,2,2);
        oledchine(16,2,3);
        oledchar(64,2,'-',16);
        oledchar(88,2,'-',16);

        while(1)
        {
        keynum=kpass();

                switch(keynum)
                {
                        case 0:
                                break;
                        case 1:
                            rxfreq+=10;     //频率+
                                if(rxfreq>10800)
                                rxfreq=10800;
                                freqset(rxfreq);
                                break;
                        case 2:
                                rxfreq-=10;    //频率-
                                if(rxfreq<8830)
                                rxfreq=8830;
                                freqset(rxfreq);
                                break;
                        case 3:
                                vol+=1;       //音量+
                                if(vol>15)
                                vol=15;
                                volset(vol);
                                break;
                        case 4:
                                vol-=1;       //音量-
                                if(vol<1)
                                vol=1;
                                volset(vol);
                                break;
                }

                    if(tn!=rxfreq|vol1!=vol)
                {
                        tn=rxfreq;
                        vol1=vol;
                        xfreq=rxfreq/100;
                        yfreq=rxfreq/10%10;
                olednum(72,2,vol,2,16);
                olednum(48,0,xfreq,3,16);
                        olednum(80,0,yfreq,1,16);
                }

        }
}

网友A(2020-03-07):
看你写的5807的驱动好简单哦,能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写的5807的驱动好简单哦,能用不?

必须可以用啊。5807也是I2C通讯,就是控制寄存器多了几个,用到的我就用用不到的默认值就好了。

网友C:
支持一下,就是程序没啥注释,格式也不美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就是程序没啥注释,格式也不美观。

谢谢,还在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用啊。5807也是I2C通讯,就是控制寄存器多了几个,用到的我就用用不到的默认值就好了。

既然是iic,那么可以改成iic的12864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iic,那么可以改成iic的12864吧?

iic只是通讯协议,至于你想用什么类型的显示屏,符合协议都可以用,但是对应器件的寄存器地址命令格式不尽相同,按照显示驱动器件的数据手册更改就行了。

网友E(2020-04-16):
不能调台,学习下

网友F(2020-07-24):
为什么收不到电台呢

网友G(2021-10-05):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就是程序没啥注释,格式也不美观。

能开源,就是良心了,还要这么多的要求。

网友H:
这个东东制作出来效果如何?

网友I:
请问这些头文件能分享出来吗?我准备移植到PIC单片机试试。谢谢!

网友J(2022-04-07):
感谢,用上了

网友K:
这个比较有意思

网友L: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玩单片机没多久,89c52加索尼v800原装收音板。锁相环控制

网友M(2022-05-09):
你这个MCU是16脚的 28脚的可以用吗     STC15W408AS  28脚的

网友N:
我也在玩RDA5807M小模块
遇到一个问题:
初始化后搜台
Register[2] |= (1<<8);
FM_WR_Reg(REG_02,Register[2]);

检查STC标志
while((FM_RD_Reg(REG_0A) & (1<<14)) == 0 )            //等待STC位置为1 表示搜索完成
    delay_ms(10);                                       //延时10ms

获取频率
Chan = FM_RD_Reg(REG_0A) & 0x03FF;

问题是,通过耳机能正常收音,立即获取的频率不正确,
加延时,延时越长越接近正确频率。

网友O:
闲在家没事做,也想做一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玩单片机没多久,89c52加索尼v800原装收音板。锁相环控制

很好,希望分支享让大家学习

网友Q(2023-08-01):
看你写的5807的驱动好简单哦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玩单片机没多久,89c52加索尼v800原装收音板。锁相环控制

感叹!看到LC72130了,大约十几年前用过这个芯片,那时候DSP芯片见不到,这个算是电调主流了。

网友S(2024-09-10):
你好,看到你有自己制作过单片机+RDA5807收音机, 我想咨询下,给你硬件图,你能写出程序吗?我再网上买了一个DIY的,他们没提供程序,我想自己也画个硬件来玩,但是没有程序。你能写程序的话可以加我,咱聊聊。

网友S:
你好,能否按我的硬件来编写个程序。硬件也是用STC15W408+RDA5807,用的是数码管显示。

网友T(2024-11-01):
零件都有了,整一个玩玩

网友U(2025-03-04):
RDA5807 的收音效果不怎样,相对来说 SI4703 比RDA5807好些

网友V(2025-09-03):
现在 城市 估计收不到电台了,都是 高楼大厦

网友W:
退休在家没事做,也想做一个。

网友X:
学习了,回头试试看看。

网友Y:
我有試用 philip 的TEA5767做 FM Radio,收訊很不好,很雜。 請問 RDA5807M 用起來是比 philip 的收訊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