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采集温度显示代码,最后两句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02-28):
void TEMP_Read()  //读取温度整数
        {
                uint8 a,b;
                TEMP_INITIALIZE();
                TEMP_Write_Char(0xcc); //跳过ROM
                TEMP_Write_Char(0x44);//温度转化
                TEMP_Delay(100);

                TEMP_INITIALIZE();
                TEMP_Write_Char(0xcc);//跳过ROM
                TEMP_Write_Char(0xbe);//获取温度
                TEMP_Delay(100);

                a=TEMP_Read_Char();
                b=TEMP_Read_Char();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
最后两句什么意思啊,求救

网友A:
temp_value=b<<4;//temp_value=b左移动4位 , 转换成10进制temp_value+=(a&0xf0)>>4; //temp_value=temp_value+((a&0xf0)>>4) 转换成10进制

网友A:
一己之见望采纳。

网友A:
temp_value=b<<4;//temp_value=b左移动4位
temp_value+=(a&0xf0)>>4; //temp_value=temp_value+((a&0xf0)>>4)右移动4位

网友B: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因为采集到的温度只有12位,b是高8位数据(但只有低4位有用),a是低8位数据,高4位是与b的低4位组成温度的整数,a的低4位是温度的小数部分
所以这两名的意思是:取b的低4位数据作为Temp_Value的高4位,取a的高4位作为Temp_Value的低4位,最后构成温度的整数值

网友C:
Temp_Value=b<<4; 把b左移4位赋予Temp_Value。
Temp_Value+=(a&0xf0)>>4;  把a与0xf0相与再左移4位,加上Temp_Value再赋予Temp_Value  。

网友D:
这是取正整数弃小数的语句。楼主了解了DS18b20输出的数据结构后理解最后两句什么意思就容易了。
DS18b20输出的是2个字节数据,a=低8位,b=高8位,b的最高位0为+,1为-,次3位始终为0,b的低4位是整数的高4位,a的高4位是整数的低4位。所以b<<4+a>>4就是用一个字节表示的正整数。

网友E:
这很
很简单的
temp_value=b<<4;//temp_value=b左移动4位
temp_value+=(a&0xf0)>>4;

网友F:
很简单啊  就是
temp_value=b<<4;//temp_value=b
左移动4位
temp_value+=(a&0xf0)>>4; //temp_value=temp_value+((a&0xf0)>>4)
右移动4位

网友G:
temp_value取左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