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程序错误

楼主(2020-02-28):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elayNop()   NOP(20)

//检测忙函数
void Check_Busy(void)
{
     u16 i;
     for(i=0;i<5000;i++) {if(!LCD_B7) break;}         //检测忙
}

//初始化写命令,不检测忙
void Cmd_Send_Init()
{
     unsigned char cmd;
     LCD_RW=0;
     LCD_BusData(cmd);
         LCD_DelayNop();
         LCD_ENA=1;
         LCD_DelayNop();
         LCD_ENA=0;
     LCD_BusData(0xff);
}
//写命令,检测忙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RS =0;
         LCD_RW=1;
         LCD_BusData(0xff);
         LCD_DelayNop();
         LCD_ENA=1;
         Check_Busy();
         LCD_ENA=0;
         LCD_RW=0;

     LCD_BusData(cmd);
         LCD_DelayNop();
         LCD_ENA=1;
         LCD_DelayNop();
         LCD_ENA=0;
     LCD_BusData(0xff);
}

//写显示数据,检测忙
void Write_DIS_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RS=0;
         LCD_RW=1;

     LCD_BusData(0xff);
         LCD_DelayNop();
         LCD_ENA=1;
         Check_Busy();
         LCD_ENA=0;
         LCD_RW=0;
         LCD_RS =1;

     LCD_BusData(dat);
         LCD_DelayNop();
         LCD_ENA=1;
         LCD_DelayNop();
         LCD_ENA=0;
     LCD_BusData(0xff);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ENA=0;
     LCD_RS =0;
         LCD_RW=0;
         delay_Nms(100);
     Cmd_Send_Init(C_BIT8);                                //设置数据8位
     delay_Nms(10);
         Write_CMD(C_L2DOT7);                           //两行5*7
         delay_Nms(6);
     Write_CMD(C_CLEAR);                                  //清屏
     Write_CMD(C_CUR_R);               //光标右移
         Write_CMD(C_ON);                                   //打开LCD
     Clear_Line(2);Clear_Line(1);
}

//清除一行
void Clear_Line(unsigned char row)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MD(((row&1)<<6)|0x80);
     for(i=0;i<LineLength;i++) Write_DIS_Data('');
}

//指定行、列和字符,写一个字符
void Write_cha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dat)
{
      Write_CMD((((row & 1)<<6)+column)|0x80);
      Write_DIS_Data(dat);
}

//写一个字符串,指定行、列和字符串首地址
void Put_String(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uts)
{
     Write_CMD((((row & 1)<<6)+column)|0x80);
         for(; *puts!=0; 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Write_DIS_Data(*puts);
         if(++column>=LineLength)  break;
         }
}

// 写数字
void Write_Num(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mn,long int dat)
{
     unsigned char num[8],i=0,j;
          while(dat){
                num[ i]=dat%10+'0';
                dat=dat/10;
                        i++;
           }
       j=0;
       if(i==0){
              Write_Char(row,column+i-j,'');
                          Write_Char(row,column,'0');
           }
       i--;
       while(j<=i){
             Write_Char(row,column+i-j,'');
             Write_Char(row,column+i-j,num[j]);
                j++;
           }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dat)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X2;
        ListLength=0;
        X2=X;
    if(Y<1) Y=1;                   //限制X不大于16
        if(Y>4) Y=4;                        //Y小于4
        X &=0x0F;
        switch(Y)
    {
        case 1:X2|=0X80;     break;                  //根据行数来选择相应的地址
                case 2:X2|=0X90;         break;
                case 3:X2|=0X88;         break;
                case 4:X2|=0X98;         break;
        }
    Write_Cmd(X2,1);                                           //发送地址码
        while(dat[ListLength]>=0x20)                   //字符串结束
        {
        if(X<=0x0F)
                {
         Write_Data(dat[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错误compiling LCD1602.C...
..\SRC\LCD1602.C(18): error C236: '_Cmd_Send_Init': different length of parameter lists
..\SRC\LCD1602.C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改成下面样子:
void Cmd_Send_Init(unsigned char cmd)
{
     LCD_RW=0;
     LCD_BusData(cmd);
         LCD_DelayNop();
         LCD_ENA=1;
         LCD_DelayNop();
         LCD_ENA=0;
     LCD_BusData(0xff);
}

楼主:
俺明明定义了NOP,但是还有错误,求指教!!

网友B:
Cmd_Send_Init定义没有形参,调用时又有形参
二楼正解

网友C:
我通常是在程序里把下面这两句加上,有用没用再说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