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蓝桥杯单片机-彩灯控制器代码

楼主(2020-02-28):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i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7=P3^0;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u8 code smg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c6,0xff};//-  C  ff

u8 mode=1;//mode运行模式切换
u8 change=0;//change切换选择对象
u16 count=0,time_g=700;//count用于定时,time_g时间间隔
u8 Vaout=0;//电压
u16 time=0,time2=0;//0.8秒闪烁计时
u16 shan_time=0,shan_time2=0;
u16 bright_count=0;//bright_count用于PWM计时
u8 bright=10,lamp=0;//bright亮度  ,lamp亮度选择
bit flat=0;//1 开启PWM , 0 关闭PWM
bit twinkle=0;//0.8秒闪烁
bit start=0;//启动LED标志位
bit Bright_flat=0;//亮度调节标志位
static u8 mode1_time=0,mode2_time=0,mode3_time=0,mode4_time=0;
//EEPROM  AT24C02有256个字节,所以最大值为255,故缩小10倍

void Smg(u8 wei,u8 duan);
void Delayms(u16 ms);
void Timer0Init();
void Key_Scan();//独立按键
void LED_Disply();//运行模式
void Set_Disply();//设置状态
void Bright_Display();//亮度调节
void Tiem_interval();//时间间隔,优化所加

void Init()//初始化
{
        P2 = (P2 & 0X1f) | 0x80;//打开LED锁存
        P0 = 0xff;                                                        //初始化
        P2 = P2 & 0X1f;                                        //恢复锁存,避免影响其他位

        P2 = (P2 & 0X1f) | 0xa0;//打开蜂鸣器、继电器锁存
        P0 = 0x00;
        P2 = P2 & 0X1f;////恢复锁存,避免影响其他位

        P2 = (P2 & 0X1f) | 0xc0;//打开位选锁存
        P0 = 0x00;
        P2 = P2 & 0X1f;//恢复锁存,避免影响其他位

        P2 = (P2 & 0X1f) | 0xe0;//打开段选锁存
        P0 = 0xff;
        P2 = P2 & 0X1f;//恢复锁存,避免影响其他位
}
////////////////////////////////////////////////////////
void main()
{
//        IIC_Write(0x00,00);
//        IIC_Write(0x01,00);
//        IIC_Write(0x02,00);
//        IIC_Write(0x03,00);

          Init();
                Timer0Init();
                mode1_time=IIC_Read(0x00);
                mode2_time=IIC_Read(0x01);
                mode3_time=IIC_Read(0x02);
                mode4_time=IIC_Read(0x03);
         ADC_Init(0x03);//滑动变阻器
        while(1)
        {
    Key_Scan();   //独立按键
                Set_Disply(); //设置状态
    if(start==1)LED_Disply();//打开LED
        }
}
void Key_Scan()//独立按键
{
        if(S7==0)//LED启动/停止
        {
                Delayms(5);
                if(S7==0)
                {
                        start=~start;
                }while(!S7);
        }
        //////////////////////////
        if(S6==0)//设置状态
        {
                Delayms(5);
                if(S6==0)
                {
                        change++;
                        if(change==3) change=0;
                }while(!S6);
        }
        ////////////////////////////
        if(S5==0)//加
        {
                Delayms(5);
                if(S5==0)
                {
                if(change==1)//LED运行模式
                        {
                                         mode++;
                                if(mode>=4)mode=4;
                        }
                 if(change==2)//时间间隔
                        {
                                                        time_g=time_g+10;
                                                 if(time_g>=120)time_g=120;

                                        if(mode==1)
                                        {
                                                 mode1_time=time_g;
                                                IIC_Write(0x00,mode1_time);//写入EEPROM
                                        }else if(mode==2)
                                        {
                                                 mode2_time=time_g;
                                                IIC_Write(0x01,mode2_time);//写入EEPROM
                                        }else if(mode==3)
                                        {
                                                 mode3_time=time_g;
                                                IIC_Write(0x02,mode3_time);        //写入EEPROM
                                        }else if(mode==4)
                                        {
                                                 mode4_time=time_g;
                                         IIC_Write(0x03,mode4_time);//写入EEPROM
                                        }
                        }
                }while(!S5);
        }
/////////////////////////////////////////////
        if(S4==0)//减/亮度调节
        {
                Delayms(5);
                if(S4==0)
                {
                        if(change==1)//运行模式
                        {
                                                mode--;
                                                if(mode==1)mode=1;
                        }
                        if(change==2)//时间间隔
                        {
                                                        time_g=time_g-10;
                                                        if(time_g<=40)time_g=40;

                                        if(mode==1)
                                        {
                                                 mode1_time=time_g;
                                                IIC_Write(0x00,mode1_time);
                                        }else if(mode==2)
                                        {
                                                 mode2_time=time_g;
                                                IIC_Write(0x01,mode2_time);
                                        }else if(mode==3)
                                        {
                                                 mode3_time=time_g;
                                                IIC_Write(0x02,mode3_time);
                                        }else if(mode==4)
                                        {
                                                 mode4_time=time_g;
                                         IIC_Write(0x03,mode4_time);
                                        }
                        }
//**************************************************
                         if(change==0)//非“设置”状态下
                                {
                                        Bright_Display();//亮度调节
                                }
//////////////////////////////////////////////////
     }
                if(change==1|change==2)
                   while(!S4);
        }
}
void Set_Disply()//设置状态
{
        if(change==0)//数码管熄灭
        {
        }else if(change==1)
        {
                if(mode==1)
                {
                        time_g=mode1_time;
                }else if(mode==2)
                {
                        time_g=mode2_time;
                }else if(mode==3)
                {
                        time_g=mode3_time;
                }else if(mode==4)
                {
                  time_g=mode4_time;
                }
                        Smg(0,10);
                        Smg(2,10);
            Smg(4,time_g/100);
                        Smg(5,time_g%100/10);
                        Smg(6,time_g%100%10);
                        Smg(7,0);
                        if(twinkle==1)//0.8s闪烁
                          Smg(1,mode);
                        if(twinkle==0)//0.8s闪烁
                                Smg(1,12);
//*************************************************************
        }else if(change==2)
        {
                        Smg(0,10);
                        Smg(1,mode);//运行模式
                        Smg(2,10);
                        if(twinkle==1)//0.8s闪烁
                        {
                                Smg(4,time_g/100);
                                Smg(5,time_g%100/10);
                                Smg(6,time_g%100%10);
                                Smg(7,0);
                        }
                        if(twinkle==0)//0.8s闪烁
                        {
                                Smg(4,12);//
                                Smg(5,12);//
                                Smg(6,12);//
                                Smg(7,12);//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0000 0001
        TL0=(65535-1000)%256;//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H0=(65535-1000)/256;
        TR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Bright_Display()//亮度调节
{
                Vaout=ADC_Read();
                lamp=0.02*Vaout;//将0-255转换成显示0-5      5/255=0.02
//        if(lamp==5)flat=0;//关闭定时

                if(lamp==0)lamp=1;
                if(lamp==5)lamp=4;
                                Smg(6,10);
                                Smg(7,lamp);
                        switch(lamp)
                        {
                                case 1:
                                                        flat=1;//打开定时
                                                        bright=2;
                                                        break;
                                case 2:
                                            flat=1;//打开定时
                                                        bright=4;
                                                        break;
                                case 3:
                                                        flat=1;//打开定时
                                                        bright=6;
                                                        break;
                                case 4:
                                                        flat=1;//打开定时
                                                        bright=9;
                                                        break;
                        }
}
void LED_Disply()//运行模式
{
//一定要将模式放到定时器中断中的PWM里来运行并调节亮度,否则会与数码管冲突

                        if(mode==1)//模式1
                        {
                                P2=(P2&0X1F)|0X80;
                                P0=0XFE<<shan_time;
                                P2=P2&0X1F;
                        }else if(mode==2)//模式2
                        {
                                P2=(P2&0X1F)|0X80;
                                P0=~(0XFE<<shan_time);
                                P2=P2&0X1F;
                        }else if(mode==3)//模式3
                        {
                                P2=(P2&0X1F)|0X80;
                                P0=~((0X80>>shan_time2)|(0X01<<shan_time2));
                                P2=P2&0X1F;
                        }else if(mode==4)//模式4
                        {
                                P2=(P2&0X1F)|0X80;
                                P0=~((0X08>>shan_time2)|(0X10<<shan_time2));
                                P2=P2&0X1F;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L0=(65535-1000)%256;///1ms
        TH0=(65535-1000)/256;
         count++;
         time++;
         time2++;
////////////PWM调节亮度//////////////////////////////////
        if(flat==1)//关闭PWM定时
        {
                bright_count++;
        }else{
                        bright_count=0;
        }
                if(bright_count==bright)//PWM
                {
                                P2 = (P2 & 0X1f) | 0x80;
                                P0 = 0xff;
                                P2 = P2 & 0X1f;
                }else if(bright_count==10)//1ms*10=10
                {
                        LED_Disply();        //运行模式
                        bright_count=0;
                }
/////////////流转间隔////////////////////////////
                if(mode==1)
                {
                        if(count==mode1_time*10)        Tiem_interval();////EEPROM  AT24C02有256个字节,所以最大值为255,扩大10倍  10*120=1200
                }else if(mode==2)
                {
                        if(count==mode2_time*10)        Tiem_interval();
          }else if(mode==3)
                {
                                if(count==mode3_time*10)        Tiem_interval();
                }else if(mode==4)
                {
                        if(count==mode4_time*10)        Tiem_interval();
                }
//************** 闪烁时间**********************************
                if(time==800)twinkle=1;
                if(time2==1600)
                {
                        twinkle=0;
                        time=0;
                        time2=0;
                }
}
void Tiem_interval()//时间间隔
{
        shan_time++;
                                         shan_time2++;
                                if(shan_time==8)
                                {
                                 shan_time=0;
                                }
                                if(shan_time2==4)
                                {
                                 shan_time2=0;
                                }
                                 count=0;
}
void Smg(u8 wei,u8 duan)
{
        P2 = (P2 & 0X1f) | 0xe0;//消隐
        P0=0XFF;
        P2 = P2 & 0X1f;

        P2 = (P2 & 0X1f) | 0xc0;//位选
        P0 = 0x01<<wei;
        P2 = P2 & 0X1f;

        P2 = (P2 & 0X1f) | 0xe0;//段选
        P0=smgduan[duan];
        Delayms(3);//***********延时够
        P0=0XFF;
        P2 = P2 & 0X1f;

        P2 = (P2 & 0X1f) | 0xe0;//消隐
        P0=0XFF;
        P2 = P2 & 0X1f;
}

void Delayms(u16 ms)
{
                int i,j;
                for(i=0;i<ms;i++)
                        for(j=845;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