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WS2812B全彩灯程序,亲测可用

楼主(2020-02-28):
芯片用的是15W系列的1T单片机,WS2812B通信协议要求的高低电平持续低于1us。一般12T单片机可以提升晶振频率来实现。1T单片机于传统12T没有好大区别的。只是换个型号而已。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D5}(%BIN2}ZR50[7QPJOA(Y.png

  1. #include<15W.h>                 //STC15W系列单片机。晶振12MHZ
  2. #include<intrins.h>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   =   P2^7;         // 定义数据引脚

uint US100;
uint MS1;
uint ID;

bit FLAG1;
bit FLAG2;
bit FLAG3;

bit GF;

uchar i;
uchar j;

uchar d;

uchar RR;    //  颜色变量0-255 就是FF以内
uchar GG;
uchar BB;

//=============================================

void delayus(uint us)  //     延时n个1us    @12M晶振  STC15F104W芯片
{
        uint us2;
        for(us2=us;us2>0;us2--)    {  _nop_();  _nop_();   }

}

//==================================================延时代码 12mHZ
void delayms(uint z)      //X  MS延时==@ 12MHZ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920; y>0; y--);
}

//=========================================================================

void bit1()    //H=0.7us.L=0.6us  数据1的表示   芯片STC15F104W  @ 12MHZ

               //1US= 4个 _nop_();  进程序要用掉2个_nop_(); 出程序用掉2个_nop_();
{
sda=1;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

void bit0()//H=0.35us.L=0.8us  ==数据0的表示
{
sda=1;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

//发送8位,=1颗灯的一种颜色,WS2812灯数据为24一串24位二进制数–每种颜色8位二进制数。先是绿色,然后是红色,最后是蓝色
void send_sda(uchar dat)

{
    uchar count1;               //位计数器,单字节为8位
    for (count1=8;count1>0;count1--)
      {
        if(dat & 0x80)         //取高位先发,则dat & 0x80
          bit1();
          else
          bit0();
            dat<<=1;               //数据右移,下一个位的数据,若高位先发则dat<<=1
      }
}

//=============================================
void Init (void)    //中断初始化
{
    TMOD = 0x01;           //12M    100us

    TL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EA=1;
    ET0=1;
    TR0=1;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
{
     TL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1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US100++;        TF0 = 0;

       if(US100>=10 )   { MS1++;   US100=0;    }

if( MS1>=1000)          //定时器实现七彩色时序
{
              RR=0xFF;    //
             GG=0x00;    //
              BB=0x00;    //

}

  if( MS1>=2000)
{
              RR=0x00;    //
              GG=0xFF;    //
              BB=0x00;    //

}

  if( MS1>=3000)
{
              RR=0x00;    //
             GG=0x00;    //
              BB=0xFF;    //

}

  if( MS1>=4000)
{
              RR=0xFF;    //
        GG=0xFF;    //
              BB=0x00;    //

}

  if( MS1>=5000)
{
              RR=0xFF;    //
        GG=0x00;    //
              BB=0xFF;    //

}

  if( MS1>=6000)
{
              RR=0x00;    //
        GG=0xFF;    //
              BB=0xFF;    //

}

  if( MS1>=7000)
{
              RR=0x7C;    //
        GG=0xFC;    //
              BB=0x00;    //

}

  if( MS1>=8000)
{
              RR=0x4B;    //
        GG=0x00;    //
              BB=0x82;    //

     MS1=0;

}

}

//=========================================================================

//==========================  主程序开始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RR=0x00;    //初始化
              GG=0x00;    //
              BB=0x00;    //

    Init();

    while(1) //主循环。
    {

for (i=0;i<8;i++)    //发送8颗灯 ,你有几颗灯就循环发送多少次。
   {
     send_sda(GG);    //绿
     send_sda(RR);    //红
     send_sda(BB);    //蓝

   }

     sda=0;
    delayus(70);      // 高于50US的低电平信号=复位,

    }
}

网友A(2020-04-02):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试试看

网友A:
带码里面缺个15w.h得去下载头文件,延时毫秒多余可不用,亲测可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为什么我 的刚开始上电时RGB灯会微亮,而且闪烁,然后等一下才会正常显示

网友C(2020-05-16):
WS2812晶振要求在搞了,有人用WS2812来做频普?

网友D(2020-12-19):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灯带控制。

网友E(2021-02-24):
请问我的为什么不会显示单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的为什么不会显示单色??

没懂你的意思哦

网友F(2021-04-21):
您好请问有这方面跑马灯灯得参考吗????

网友G:
哗,太友好了,谢谢

网友H:
学单片机就是为了各种各样点灯

网友I(2021-08-01):
变化的过程 蓝色时闪,有时我再看看什么原因,谢谢分享

网友I:
for (i=0;i<8;i++)    //发送8颗灯 ,你有几颗灯就循环发送多少次。
   {
     send_sda(GG);    //绿
     send_sda(RR);    //红
     send_sda(BB);    //蓝

   }试过如果 57个led就会有问题。
还是谢谢分享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J(2021-11-19):
感谢楼主分享!已收藏!要是控制几百个灯怎么办?

网友K(2022-01-02):
没明白定时器T0的作用?我刷进去好像没有触发

网友L:
谢楼主分享了,拿下参考参考

楼主:
受限于单片机速度。用更快的晶振频率,会更多。

网友M(2022-10-20):
好歹上个没有错的啊

楼主(2022-12-02):
引用 网友M:
好歹上个没有错的啊

程序都是亲测可用,头文件你可以去下载器里面复制一个过来就行。

网友N:
P0M0到P5M1 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