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IC16F72-1/S0单片机的温控板上如何确定热敏电阻阻值?

楼主(2020-02-29):
麻烦各位大佬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画板写程序不知道怎么选型?
还是别人的板子你在修?
找不到热敏电阻在哪里还是电阻坏了不知道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常用测温用的NTC温敏电阻规格有1K、5K、10K、50K、100K,150K、200K。其标称阻值是在25°C条件下测得,并随温度升高其阻值下降。通常工作于低温设备选用低阻值温敏电阻,常温设备选用中阻值温敏电阻,常温设备选用高阻值温敏电阻。楼主可以将此电路传感器置于25°C环境,测量其阻值,按其接近值就可以判断是那种规格。如果要判定其K值还得在50°C环境测量其阻值,根据其温阻曲线计算,也可根据产品手册对照判定其K值。常见的K值有3950、3435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画板写程序不知道怎么选型?
还是别人的板子你在修?

一个锅炉的温控器,就温控探头没了!没办法量出来具体多大的阻值的探头~   我用10K 试验他不好使的! 着芯片资料英文的还没看懂!   我啥也不接量NTC的话  有约17KΩ的阻值,  我想问问谁比较了解这种板子, 我就不用一个一个的探头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测温用的NTC温敏电阻规格有1K、5K、10K、50K、100K,150K、200K。其标称阻值是在25°C条件下测得,并随 ...

谢谢谢谢, 那个产品手册没看明白(主要全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测温用的NTC温敏电阻规格有1K、5K、10K、50K、100K,150K、200K。其标称阻值是在25°C条件下测得,并随 ...

这个原先的传感器没有了!~ 量NTC两端 还有17KΩ的 阻值 !

网友A:
那就原先的才会
如果是原来的已经没了,你又没有电路,那就只能是自己猜了
先了解一下这电路的功能,它是不是有一个到100摄氏度就停止工作的功能,或者是其它温度就停止工作的功能
如果有这个功能就好办了
先用一个电位器代替热敏电阻,调节到一定电阻之后,电路板停止工作
然后测量这个电位器的阻值,再根据这个阻值去看当前停止工作的温度
再从每个热敏电阻温度的表格中找到能对应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原先的才会
如果是原来的已经没了,你又没有电路,那就只能是自己猜了
先了解一下这电路的功能,它是不 ...

哦 好的 谢谢你!~   我看下  这段结束之后能不能在电子城找到卖探头的 去试验下!

网友C:
首先确定它是热电偶还是热敏电阻,很可能是热敏电阻,因为看不到特殊的电桥电路; 其次,如果它是一个热敏电阻,则主要是NTC热敏电阻,那么可以用一个电位计,例如220k来模拟25°C时的NTC热敏电阻。 改变电位计的电阻值直到触发电路,测量电位计的电阻值,这是室温下的NTC值。 根据该值选择合适的NTC热敏电阻。

网友D:
找几个多圈可调电位器,阻值如同三楼所说的那几种,一个一个的接上去试试慢慢的调整阻值,看哪个电阻有反应,然后找同规格的热敏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几个多圈可调电位器,阻值如同三楼所说的那几种,一个一个的接上去试试慢慢的调整阻值,看哪个电阻有反 ...

好的,谢谢你, 我研究研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它是热电偶还是热敏电阻,很可能是热敏电阻,因为看不到特殊的电桥电路; 其次,如果它是一个热敏 ...

热敏电阻的,不是热电偶的! 谢谢你 我去研究研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