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0如何计算出相应的物理参量?

楼主(2020-02-29):
ADS1110可以根据输出码来计算出压力传感器对应的输出电压,那么根据这个输出电压又怎么计算出实际对应的压力值呢?

网友A:
只有我回答了,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1. 看官方手册 2. 看这个传感器模块的具体电路,自己计算下,找出转换公式 3. 百度吧

网友B:
有个压电系数,压力变化造成压敏电阻的阻值变化,阻值变化造成电路的微小电流变化,微小电流再通过运放变成较大的电流,最后通过负载电阻实现对应的电压值

网友C:
通常在数据表中提供压力传感器的输出表,该表描述了对应于压力值的电压, 如果传感器特性不是线性的。如果输出特性是线性的,则通常提供传递函数,该传递函数可用于根据其输出电压计算压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在数据表中提供压力传感器的输出表,该表描述了对应于压力值的电压, 如果传感器特性不是线性的。如果输 ...

您说的这个传递函数是不是就是压力值跟输出电压的比值?这个传递函数就相当于一个转换系数,对吧?或者说就等于  压力值/对应的输出电压?

网友D:
ADS1110是16位AD转换器,内部有一个2.048v的参考电压,主要是负责把外部输入的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对比,转换成16位数字量输出。
根据他输出的数字量范围可以计算出输入到他的引脚电压范围,这个引脚的电压范围就是你的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
按照上面的原理可知,你如果想知道这个电压范围对应的是多少压力,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电压范围对应的重量范围是多少,根据这个范围等量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110是16位AD转换器,内部有一个2.048v的参考电压,主要是负责把外部输入的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对比,转 ...

我这里使用的压力传感器电压输出是0-2V,传感器的量程是0.5kg,0v对应0g,2v对应0.5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110是16位AD转换器,内部有一个2.048v的参考电压,主要是负责把外部输入的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对比,转 ...

只是中间的可能还需要进行标定,计算下斜率k,这样,根据ADS1110的输出码计算出输入电压的话,再使用这个输入电压乘以k,就可以得知实际的重量了吧?我说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