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时钟和矩阵按键的程序思路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20-02-29):
写一个时钟程序,能够使用矩阵按键修改时间,应该怎么写,求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A:
你好!
1、首先明确用什么来作为显示
2、根据显示器件写出显示程序
3、再选定时钟芯片
4、添加时钟芯片程序,能走时
5、添加矩阵键盘程序
6、编写矩阵键盘程序,用于调时

网友B:
你有时钟芯片吧?时钟芯片里面有年月日,星期,那里面都是可以更改的,你按下矩阵键盘的一个键,就执行更改的函数,就实现了修改时间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