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这个1117稳压电路图中各元件的作用

楼主(2020-02-29):
求讲解1117各个电子元件用处及电流电压原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1117把5v降压为3.3v,c4滤波,SO为双控开关切换输出电压的(3.3V/5V),J1为电压输出接口

网友A:
1117位降压芯片5V-3.3V,C4为滤波电容,S0为双刀双控开关,切换电压输出(3.3/5V),J1电源输出端口(不知有没有发重)

网友B:
C4是电源滤波,VCC是5V输入电源,3.3V是输出电源,供模拟电路使用。SW是自锁开关。

网友C:
这个1117-3.3 元件的1脚名称改为GND更方便看图,估计是图方便把1117-ADJ 元件直接用用。这个芯片作用就是输入5V 输出3.3V ,LDO芯片, 最大不到1A 大电流会发热……

网友D:
实际应用中喜欢在输出端在并一个104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