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74hc595驱动点阵的原理

楼主(2020-02-29):
在设计汉字点阵显示时,将列驱动和行驱动都是用了74HC595,怎么描述595作为列驱动的原理呢
一般将595作为行选,列选原理跪各位大神大佬。

网友A:
对于点阵,行和列其实没区别,只是和软件设计有关

网友B:
因为它可以扩展IO口,比如8x8的点阵,如果直接用单片机的IO来驱动(若电流不够还要加三级管),一共需要16个IO引脚才行,而用595的话,只需要占用6个IO引脚,而且595还可以级联,方便驱动更大的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点阵,行和列其实没区别,只是和软件设计有关

能麻烦您稍微简单讲讲吗

网友C:
列选类似啊,就比如一个坐标轴旋转下,X轴可以看作Y轴,Y轴也可以当作X轴

网友D:
给你一个595驱动8*8点阵LED示例+仿真。
8×8点阵595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595驱动8*8点阵LED示例+仿真。

先谢谢了。

网友E(2020-04-03):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595驱动8*8点阵LED示例+仿真。

感谢这个仿真和程序

网友F:
收藏,想做个RGB点阵

网友G(2021-02-26):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595驱动8*8点阵LED示例+仿真。

你的分享解决了我学习中的一个困惑,赞!

网友H:
这个和软件设计有关呀,一般是软件和硬件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