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的定时闹钟程序

楼主(2020-02-29):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buzzer=P2^5;
sbit relay=P2^3;//buzzer & relay均为低电平工作

sbit led=P2^4;
sbit lamp=P2^5;

uchar code date[]="  H.I.T. CHINA  ";
uchar code time[]="  ALARM  23:58  ";
uchar code bell[]="  ALARM    :    ";

uchar second=40,minute=58,hour=23,counter=0;
uchar bellminute=0,bellhour=0;
uchar buzzerflag,clockflag;//若标志为1,则工作

void ledshow()//led闪烁,标示程序开始运转
{
  uchar i;

  for(i=0;i<=100;i++)
  {
    led=~led;
        delay(5);
  }
}
uchar keyscan()//键盘扫描
{
  uchar keyvalue,temp;

  keyvalue=0;
  P1=0xff;
  temp=P1;
  if(~(P1&temp))
  {
    switch(temp)
        {
          case 0xfe:
            keyvalue=1;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2;
            break;
          case 0xfb:
            keyvalue=3;
            break;
          case 0xf7:
            keyvalue=4;
            break;
          default:
            keyvalue=0;
            break;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clock_init()//lcd时钟写入初始化
{
  uchar i,j;

  for(i=0;i<16;i++)
  {
    write_data(date[i]);[/i][i]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time[j]);
  }
}

void timer0_init()//中断初始化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d8;//每10m中断一次
  TL0=0xf0;
  TR0=1;
}

void clock_write()//时钟实时写入
{
  write_sfm(0x49,hour);
  write_sfm(0x4c,minute);
}

void key_menu()//总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value_menu=0,keyvalue_change=0,i,j;

  keyvalue_menu=keyscan();
  if(keyvalue_menu)
  {
    if(keyvalue_menu==1)//按键1,走时停止,开始更改时钟值
        {
          while(~key0);//防抖
          TR0=0;
          do{
            keyvalue_change=keyscan();
                if(keyvalue_change==1)//按下1键,更改小时
                {
                  while(~key0);
                  if(hour<23)
                  {
                    hour++;
                  }
                  else
                  {
            hour=0;
                  }
                }
                else if(keyvalue_change==2)//按下2键,更改分钟
                {
                  while(~key1);
                  if(minute<59)
                  {
                    minute++;
                  }
                  else
                  {
            minute=0;
                  }
                }
                else if(keyvalue_change==4)//按下4键,更改响铃方式
                {
                  while(~key3);
                  buzzerflag=~buzzerflag;
                  if(buzzerflag)//闹铃运转,3声
              {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
              else//闹铃关闭,1声
              {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
                }
                write_sfm(0x49,hour);
        write_sfm(0x4c,minute);
          }while(keyvalue_change!=3);//按下3键,从新开始走时
          while(~key2==0);
          TR0=1;//调整时间后从新开始走时
        }
        else if(keyvalue_menu==2)//按键2,走时继续,显示闹钟值
        {
          while(~key1);//防抖
          do{
            for(i=0;i<16;i++)
        {
          write_data(date[i]);[/i][i]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bell[j]);
        }
                write_sfm(0x49,bellhour);
        write_sfm(0x4c,bellminute);
                keyvalue_change=keyscan();
            }while(keyvalue_change!=3);//未完成设置前始终显示当前闹钟
                while(~key2);
        }
        else if(keyvalue_menu==3)//按键3,走时继续,设置闹钟值
        {
          while(~key2);
          do{
                if(keyvalue_change==1)//按下1键,更改小时
                {
                  while(~key0);
                  if(bellhour<23)
                  {
                    bellhour++;
                  }
                  else
                  {
            bellhour=0;
                  }
                }
                else if(keyvalue_change==2)//按下2键,更改分钟
                {
                  while(~key1);
                  if(bellminute<59)
                  {
                    bellminute++;
                  }
                  else
                  {
            bellminute=0;
                  }
                }
                else if(keyvalue_change==4)//按下4键,更改响铃方式
                {
                  while(~key3);
                  buzzerflag=~buzzerflag;
                  if(buzzerflag)//闹铃运转,3声
              {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
              else//闹铃关闭,1声
              {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
                }
                for(i=0;i<16;i++)  //实时显示修改结果
        {
          write_data(date[i]);[/i][i]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bell[j]);
        }
                write_sfm(0x49,bellhour);
        write_sfm(0x4c,bellminute);
                keyvalue_change=keyscan();
          }while(keyvalue_change!=3);//按下3键,重新开始显示走时
          while(~key2);//防抖
        }
        else if(keyvalue_menu==4)//按键4,关闭/开启闹钟
        {
          while(~key2);
          clockflag=!clockflag;
          if(clockflag)//闹钟运转,3声
          {
[color=#f4a460]            buzzer=0;[/color]
[color=#f4a460]                delay(100);[/color]
[color=#f4a460]                buzzer=1;[/color]
[color=#f4a460]                delay(100);[/color]
[color=#f4a460]                buzzer=0;[/color]
[color=#f4a460]                delay(100);[/color]
[color=#f4a460]                buzzer=1;[/color]
[color=#f4a460]                delay(100);[/color]
[color=#f4a460]                buzzer=0;[/color]
[color=#f4a460]                delay(100);[/color]
[color=#f4a460]                buzzer=1;[/color]
[color=#f4a460]                delay(100);[/color]
          }
          else//闹钟关闭,1声
          {
            buzzer=0;
                delay(100);
                buzzer=1;
                delay(100);
          }
        }
  }
}

void alarm_clock()
{
  if((minute==bellminute)&&(hour==bellhour)&&(clockflag))//闹钟打开且达到预设时间时启动闹钟
  {
    if(buzzerflag)//如果闹铃打开
        {
          relay=0;
          buzzer=0;
        }
        else
        {
          relay=0;
          buzzer=1;
        }
  }
  else
  {
    relay=1;
        buzzer=1;
  }
}

void main()
{
  ledshow();//程序启动,led闪烁
  init1602();//lcd初始化
  clock_init();//时钟初始化
  timer0_init();//中断初始化
  while(1)
  {
    clock_write();
        key_menu();
        alarm_cloc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counter<100)  //判断时间变换问题
  {
    counter++;
  }
  else
  {
    counter=0;
        led=~led;
        if(second<59)
        {
          second++;
        }
        else
        {
          second=0;
          if(minute<59)
          {
            minute++;
          }
          else
          {
            minute=0;
                if(hour<23)
                {
                  hour++;
                }
                else
                {
                  hour=0;
                }
          }
        }
  }
  TH0=0xd8;//重新加载中断值
  TL0=0xf0;
  TR0=1;
}

2-36 LCD显示的定时闹钟

2-36 LCD显示的定时闹钟

网友A(2020-10-12):
程序运行出错了~

网友B(2021-01-08):
这个L1 12V的在哪里的啊,我找了一遍没看到,博主看到回复一下我呗,我们要做设计。。

网友B:
那个L112V的元器件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