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这个元器件怎样用两个二极管代替

楼主(2020-02-29):
单片机这个元器件烧了,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吗,怎样替换

网友A(2020-07-03):
引用 楼主:
可以用SI2301代替吗

不能用SI2301DS等PMOSFET代替,因为MOS管是电压控制型的,而图片中的三极管是普通的低电压大电流PNP型三极管,是用电流控制导通,为后级供电用的。
2SB1204虽然功率不大,仅为1W,但最大电流为8A,建议用原设计要求的原件替换。如果后级供电电流不大,可用SS8550或其型号的PNP三极管替换试试看。如果电流不够,最多只会报废该元件,对其它的电路无影响。

PMOS管代替,要根据元件参数,增加电阻等,电路复杂,而且达不到开关效果。

网友B(2020-02-29):
刚才查了一下电路,是PNP管,可用S8550代替

网友C:
需要对应原理图,看一下那个Q11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能随便换。看上去像是LDO,要么就是负责给DS1302供电的MOS管

网友D:
这个一般是mos管,从别的板子上拆一个换上

网友E:
用二极管替代可能性不大吧
说不定是控制mcu电源(stc下载时需要硬复位)的mos,一般是P型吧

网友B:
这是下载供电的开关三极管,不能用二极管代替,可直接用贴片S8550代替

网友F:
三极管也好、MOS管也好,这个绝对不能用二极管换之

网友G:
卖家肯定给你原理图了,按照原理图来选择

网友H:
不能用二极管换。那可能是一个PNP晶体管作为PWM电源开关。

网友I:
不能随便换的,要找同型号或者类似型号的,看芯片手册,对应的输入输出电平、功率符合才可以。而且这种元器件很难坏的吧,要确定是这里的问题先哦。

网友J:
三极管用二极管替代?我表示没听说过,也没试过,劝你按原型号换个新的。

网友K:
低压mos或者三极管

网友L:
Q一般代表三极管,目测在这个板子上 可以找个通用的8050焊上用。

网友M:
不可以,找个替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查了一下电路,是PNP管,可用S8550代替

SI2301可以吗,我看上面写着A1SHB呢

网友N:
三极管,最好是能找一个同样换上去

网友O:
STC系列单片机下载程序,需要断电再上电,开发板通过CH340的两个引脚,配合三极管实现了这个功能。肯定是不可以用二极管,除非你不想要原有的功能。你要想替换,最好找同型号,或者封装一致,参数更好的,否则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下载供电的开关三极管,不能用二极管代替,可直接用贴片S8550代替

可以用SI2301代替吗